请问使用Keil可以计算MD5吗

楼主:
我在VC上计算MD5是正确的,但是把那个C程序放在keil里计算出来的MD5的值是错误的
我用的是8位单片机,请问转过来要注意些什么。或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
请大侠指点!!

网友:
MD5是软件加密的

LZ你注意一下平台的差异

然后修改一下下

应该和KEIL无关

网友:
和keil无关。

网友:
就是说通过Keil编译程序运算MD5在8位单片机上是可以实现的了吗
那单片机的RAM有多大的要求呀,

网友:
单片机的RAM可以扩展到64K

没问题的

呵呵,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浮点运算

如果有,那代价可能太高了

网友:
有没有使用keil做过MD5校验计算的,能不能给相关的函数参考一下,
因为我在Keil上计算老是不对,谢谢各位了!!

网友:
请问楼主找到能在KEIL运行MD5算法的代码没有?
有的话可否共享
我的邮箱
begin832984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