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b调试问题,高人指教!!!!!

楼主(2007-09-02):
gdb调试问题,高人指教!!!!!
请问如何用gdb调试带命令行参数的汇编程序
如:
./readtest1 cpuid.txt
如果用查看pid的方法,由于readtest运行的很快。没等输入完成就已经运行完了。readtest1是汇编程序. 不知怎么做,才能调试,还有如何才汇编内加入暂停,谢谢大家了
如何

网友A:
在汇编程序的某个地方加入sleep(s)函数应该能停一段时间吧!

网友B:
能不能进入gdb后再输入要调试的程序,只能gdb program吗?

网友C:
你这样做吧:
gdb ./readtest1
b #### // set breakpoint
r cpuid.txt

网友D:
gdb ./readtest1
run cpuid.txt

网友E(2008-03-30):
你如果嫌麻烦可以在windows下建一个环境
cygwin+eclipse
用这个调试非常方便,不用死记gdb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