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菜鸟请教有关ARM的问题 急用!!!!!

楼主(2007-07-10):
菜鸟请教有关ARM的问题 急用!!!!!
我是一个大专生,刚刚接触了8051单片机,现在自学ARM。但好多东西看不懂,象:
(书中原话) “寄存器R15用做程序计数器(PC)。在ARM状态下,位[1:0]为0,位[31:2]保存PC。” 这里的“位[1:0]”是什么意思?以前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有"0xFFFFFFFE"这个也是书中的好像是地址吧,51单片机中的地址和书中的不一样 也看不懂 好像我在学ARM之前少学了什么东西似的,请前辈们指教一下,或者指点一下我该看些什么书 谢谢~~~
寄存器
大专生
程序

网友A:
ARM的寄存器有32bit, 位[31:2]就是它的位31到位2, 也就是高30位.
位[1:0]是位1到位0, 也就是最低的2位. 因为ARM状态下指令都32bit, 所有它的
程序计数器的最低2位总是0.
0xFFFFFFFE是C语言的写法。学嵌入式要有数字电路的基础,要熟悉C语言。

网友B:
0xFFFFFFFE 中0x代表十六进制 F代表四位二进制1111
你的基础没打好 好好看看C语言吧
清华大学谭浩强写的书不错 我们大学的时候都用的那本书

网友C:
建议先把51搞熟再说,否则会很郁闷的。51比较简单,也比较好理解,尤其学好51的汇编非常的有好处。

网友D:
juhuaiwei() ( ) 信誉:100 2007-7-20 20:15:58 得分: 0
0xFFFFFFFE 中0x代表十六进制 F代表四位二进制1111
你的基础没打好 好好看看C语言吧
清华大学谭浩强写的书不错 我们大学的时候都用的那本书
//谁再把小谭的书推为正式的教材的话,偶跟谁急?那本破书只配作为改错练习

网友E:
位[1:0]”是什么意思?以前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arm指令是4个字节宽度32位
1:0表示 最低两位
他们为0是因为arm指令要求4字节对齐

网友F:
arm和操作系统有关。它是冯氏结构的。你多看一些计算机体系的知识。要不就会很迷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