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做USB通讯(新手)!!!

楼主(2007-04-09):
求助:如何做USB通讯(新手)!!!
我想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用USB传到电脑上.不知道如何下手.不知道具体的该怎么做,大致可以分几步.谢谢!!!
通讯
如何

网友A:
第一步肯定是理解协议先
做驱动的话,主要看4 5 9 10四章

网友B:
能不能把过程说的详细些,应该分几步,怎么做,我是个新手

网友:
在了解usb传输协议后,首先你要选取一个usb控制芯片,像飞利浦的pdiusbd12这样的usb控制芯片就不错,汇出电路图后就可以编程实现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