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直流供电设计的问题

楼主:
现在我的系统需要12V直流供电,但是为了保险起见,采用两个独立的12V供电途径,当其中的任意一个电源断电时,另一个电源立即接管供电工作,这样保证我的系统不断电工作。请问如何设计这样的电源电路?

网友:
电路并联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以用N组电源并联。
别忘记在每组电源的输出端串一只隔离二极管后再并联哦。

网友:
当两个电源都有电的时候,两个电源同时取电吗?会不会造成回流?虽然可以加隔离二极管,但是感觉还是不太保险。我觉得最好还是只取其中的一个电源的电,当这个电源断电时立即切换到另一个电源,而不是简单的并联方式。

网友:
用一個繼電器,常開接一組電源,常閉接另一組電源,這樣任何時候都只用一組電源,但你的系統要接個大電容,用來幫助你的系統耐受電源切换時的沖擊

网友:
用继电器,就不如用MOS管。

网友:
是有掉电检测的芯片的吧?

看看UPS的实现,这就OK了!

网友:
to FirerFirerFirer(毛毛蟲) :
用继电器不是很好,这个方案已经被否了。。

to TheSaviour(恶贯满盈) :

用Mos管怎么做?

to lbing7(向青润老大学习!!!):
用掉电检测的芯片?能推荐一个么,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阿波罗正解,别的都不是最佳方案

网友:
To laoshu0902() :

阿波罗的方案我测试过,可以通,但是隔离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流都很小,功率不足,我需要至少12V2A的稳压电源。据说场效应管可以当作隔离二极管来用,并且支持的电流大,不知场效应管当二极管用的时候怎么接?

网友:
应该是阿波罗的方案最简洁,但是由于电流大小问题,所以要采用mos管,如果只是想将mos管当成二极管来用,那就将栅极与输入端联接应该就可以了。这样这一路一旦没有输出,这一路也就断开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案。
要不然就设计一个两输入两输出的低压并联系统。这个就发挥空间很大了。。。有很多方案。。。看楼主自己的了

网友:
楼上0001说得很对:
应该是阿波罗的方案最简洁,但是由于电流大小问题,所以要采用mos管,如果只是想将mos管当成二极管来用,那就将栅极与输入端联接应该就可以了。这样这一路一旦没有输出,这一路也就断开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案。
要不然就设计一个两输入两输出的低压并联系统。
——————————————————————
我很同意这种做法,楼主试试看行不?

网友:
电流大?用肖特基二极管啊。mos管的话还要加监测和驱动电路,如果无法判断是哪组电源存在掉电现象的话你的mos管驱动电路和掉电监测电路还要单独供电,你愿意付出如此多的代价来换取那一点点性能吗?

网友:
好久没来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