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 LoadAnimatedCursor 这个API啊?

楼主:
环境 evc4, Standard SDK for wince 5.0

我在 resource.h 下这么定义
#define IDB_BITMAP1                     MAKEINTRESOURCE(104)
#define IDB_BITMAP2                     MAKEINTRESOURCE(105)
#define IDB_BITMAP3                     MAKEINTRESOURCE(106)

代码是这么写的
HCURSOR hWait1;
hWait1 = LoadAnimatedCursor( hInst, IDB_BITMAP1, 3, 500);
SetCursor(hWait1);

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C2664: 'LoadAnimatedCursor'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unsigned short *' to 'unsigned long'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网友:
错误在MAKEINTRESOURCE(...)  你把MAKEINTRESOURCE去掉,直接用整数,如#define IDB_BITMAP1 104就可以了,你试试

网友:
去掉MAKEINTRESOURCE的话,编译是通过了,但是 动态的光标 还是没出来,SetCursor(hWait1)返回 NULL。是其他参数有问题吗?

奇怪的是,MSDN 对 LoadAnimatedCursor 的第二个参数是这么解释的,难道我理解错误?
ResourceId
[in] DWORD that specifies the resource identifier of the first bitmap that you want to use for the animated wait cursor. You must create the resource identifier by calling the MAKEINTRESOURCE macro.

网友:
原因大概是wince不支持这个API,win moblie 下应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