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5.0键盘的问题

楼主(2007-02-02):
WinCE 5.0键盘的问题
什么办法可以关闭系统给定的软键盘(VB/C# .net)
这个不是自己添加的
键盘

网友A:
你可以去掉这个组件: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 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Driver
另外,你可以查看一下PB帮助中的详细说明:
About Windows CE .NET \ Operating System Features \ 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网友B:
具体的方法:
在你的 Workspace 中,你查找: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 User Interface \ Software Input Panel \ 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下,有 SIP for Large Screens 或者 SIP for Small Screens 。
你把这两项去掉就没有了。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楼上的大哥:Workspace 在什么地方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