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下如何表示一个64位的数呢?

楼主(2007-12-06):
VxWorks下如何表示一个64位的数呢?
VxWorks下如何表示一个64位的数呢?
请大侠们指点!
如何

网友A:
typedef struct _LONG_INT_64BITS_
{
unsigned int Hi_32bits; /*assert(sizeof(int) == 32);*/
unsigned int Low_32bits;
}uint64;
同时注意大小端的情况即可。

网友B:
VxWorks中好像有64位数据类型 UINT64 即unsigned long long

网友C(2008-04-30):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