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我怎么将label背景透明呢?

楼主:
现在想在panel上放置一个label控件,panel事先画好了一副图片,label始终不象vb6.0中可以透明!

网友:
怎么没人了,自己先顶以下,    lblPV.BackColor = Color.Transparent这样设置是没有用的。

网友:
HBRUSH C***Dlg::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if (nCtlColor == ****
   {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return (HBRUSH)GetStockObject(NULL_BRUSH);
   }

        return hbr;
}

这是VC下面的代码。可以参考下

网友:
jdcat()他说他这样解决了,我也正在试

不知你解决了没

呵呵,我也是刚刚起步.不过这个问题见过.
你需要自己继承一个cstatic类比如cmystatic
然后在里面onpaint函数中加入
void CMultiStatic::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CString szText = m_strCaption;

GetWindowText(szText);           //接收setwindowtext输入文字

DWORD dwText = 0;

dc.SetBkMode(TRANSPARENT);
dc.DrawText(szText, client_rect, dwText);

}
外面用setwindowtext就行.

之所以用drawtext不用setwindowtext好像是因为wince下透明后后者就不能再把文字写上控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