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无线模块发AT指令无响应的原因

楼主:
有一个彩信模块,和主机串口连接
接电脑串口用时一切正常,波特率是115200
手头有一块arm开发板,彩信模块接arm的串口时,通过串口发at指令无反应,该开发板串口没问题,因为同样的那个串口,我外接一个普通的GPRS模块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串口线也没问题,另外我还编了个程序,在电脑linux系统下使用彩信模块,一切正常,但把该该程序移植到arm时,无响应,设备文件打开是正确的,波特率也是115200,其他的波特率也试过了,没用
因此可排除模块本身的问题、串口线的问题、开发板串口的问题。
不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会造成这种问题的,谢谢

网友:
你把原因都排除了,那还找什么啊,原因肯定都不能排除。

串口线有两种,一种直连,一种交叉,你两条线都有试过吗?

网友: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硬件流控和软件流控的问题,不知道你ARM板子用的什么流控方式。PC一般都是Full Function的,而且不同型号的模块,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流控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到你说的,很没头绪。。。

你彩信模块管脚和GPRS模块都一样的吗?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有些管脚的区别?
另外看看是不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你的串口电平是一样的么?cmos的驱动能力比较强,ttl的驱动能力会弱些

网友:
无外乎几种情况

1。波特率是否一致
2。交叉/与不交叉线
3。需要不需要电平转换
4。两边有没共地
5。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