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问题

楼主:
打开platform builder ,file->new platform这一项是灰色的不能使用,是不是还有什么组件没有安装?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安装任何一个BSP?或者没有选择任何一种CPU支持?

网友:
应该是只安装了第一张光盘,其中没有对任何一种CPU的支持。
需要再安装第二张光盘。

网友:
我装的是 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5.0.msi ,
请问第二张光盘内容是什么?BSP或者CPU支持?

网友:
一共几张盘?我的是在网上下载的,就一个文件: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5.0.msi

网友: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和PB不一样的,这个只能用来做KITL和CETK,Windows Mobile的开发包是AKU,完全是命令行的,这和Windows CE不同。

网友:
没有用过Mobile,偶以为是Platform Builder CE版本

网友:
问题不说清楚。

网友:
我和你是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li_ji_qun@163.com

网友:
我装的是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