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visual studio2005 调试WinCE6设备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11-16):
visual studio2005 调试WinCE6设备应用程序的问题
在Visual Studio2005中开发一个应用程序,需要与WinCE6设备连接进行调试。
在网上看到可以通过在设备端运行conmanclient2,cMaccept,pc端运行“连接到设备”
,但是提示未安装activesync,安装以后,再运行,提示“设备未就绪“,我是通过网络接口
来连接的。请问为什么?谢谢!那位可以提供一下帮助?
设备
安装
应用程序
visual
接口

网友A:
需要用直连线连接

网友B:
通过公司内部网络不行吗?我在5.0下就是通过公司内部网络连接的. 多谢!!

网友C:
必须安装activesync,它类似一个驱动.

网友D:
我安装了activesync,但是activesync好象是只能通过串口和USB口连接,
而且我是安装了activesync以后,提示了“设备未就绪“,没有安装以前,提示需要安装 activesync
activesync能够通过网络接口与设备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