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下怎么做才能读和写 csv文件,在线等

楼主(2007-06-14):
evc4.0下怎么做才能读和写 csv文件,在线等
evc4.0下怎么做才能读和写 csv文件,我想把它考到pc机上去。
在线

网友A:
你的问题问的满有水平的,什么叫evc下,evc只是个编译工具,更本不是运行环境,要么是wince下,这样我还能理解,csv和txt在ce里的读写过程都一样,关键是你读写的过程要分开,读的时候开一个句柄,写的时候在重新开一个,否则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