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中断~~~~

楼主:
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4;
TL1=0xf4;
TR1=1;
PCON=0x00;
SCON=0x40;
ES=1;
EA=1;
while(1)
{
SBUF=0x00;//此处并没有进入中断,TI没有等于1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麻烦来人看看啊~~

网友:
你硬件怎么接的啊?要怎么进中断?

网友:
把中断服务程序什么的都粘上来吧,中断服务程序一般检测TI1,并将其清0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当执行完SBUF=0x00这句时,就应该有TI=1吧?不知道对不?如果等于1就应该触发中断啊,而且我中断在之前已经允许了...

网友:
这是中断处理程序:
void sout() interrupt 4 using 1
{
TI=0;
P1_0=1;
flag=0;
}

网友:
{
SBUF=0x00;//此处并没有进入中断,TI没有等于1
//-----------------------------------------------
while(TI==0);
TI=0;
//-----------------------------------------------
}
上面实现循环发送0x00;
根本原因是。。。
理解波特率吗?你有单片机的书吗?看看再看看。不要急

网友:
谢谢wohuazhen() 了,我也这样做过,是可以发的,但不知道可不可以不在主程序里面对TI操作,而是等到TI=1触发串口中断,然后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对TI清0呢?刚学习这个,始终弄不太明白,还望指教~~

网友:
while(1)
{
   SBUF=0x00;//此处并没有进入中断,TI没有等于1
   PCON |= 1; /* 睡一会 */
}

网友:
不够安全...
while(1)
{
    SBUF=0x00;//此处并没有进入中断,TI没有等于1
    while (TI==0) PCON |= 1;   /* 可以稍省点电 */
    TI = 0;
}

网友:
中断有低电平和下降沿两种方式,你没设置好啊

网友:
程序员在深圳群已经超过1500人,里面有很多在大公司上班的成员(包括国家级的研究院),有很多经验丰富的成员(包括参加过上亿元的项目的架构师),有很热爱技术的成员(包括自己写过嵌入式操作系统),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对你有帮助的朋友.第一群经过大量清人后现在公布群号:17538442,请大家加入.

网友:
TI = 1 是在SBUF里面的数据发送完毕才变为1。是与cpu内硬件有关的,数据的移出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