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触摸屏笔针校准保存问题!!!

楼主:
我程序调用API函数TouchCalibrate()让用户校准触摸屏,校准完后程序将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下的校准值CalibrationData通过写注册表函数写入硬盘。重启动时,又将该数据从硬盘中读出,通过RegSetValueEx写入上次保存的值,可没有效果啊?我原先事用hive_base 因为会引起内核死掉,所以改为ram_base.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触摸屏校准时,取到屏幕的5个点后调用的是什么函数谢谢~~

网友:
你修改了注册表,系统并不会马上生效,所以要求你发送一个WM_SETTINGCHANG消息给系统。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  WM_SETTINGCHANG怎么回送的~~

网友:
那位大哥救救小弟啊~~

网友:
::SendMessage(HWND_BROADCAST,WM_SETTING,0,0); ??

网友:
那位高手能帮帮忙啊~~

网友:
刷一下注册表:
DeviceIoControl(g_hWDT, IOCTL_REGFLASH, NULL, NULL, NULL, 0, NULL, NULL);
HANDLE g_hWDT;
        TCHAR szClassName[20];
        swprintf(szClassName,_T("WDT1:"));

        g_hWDT = CreateFile(szClassName,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OPEN_EXISTING, NULL, NULL);

网友:
注册表数据是改过了的,可触摸屏还是没校正,现在想起来后调用热启动函数 可是还是不行  请那位大侠多多帮忙刚学这个很多不懂啊

网友:
    启动后,触摸屏的校正参数已经被Driver(touch.dll)读到内存中了,除非用什么函数再去修改,否则不会变了。

    这个时候,即使改了注册表,还是无法改动已经读过的校正参数。

    除非在Driver中监测注册表的改动,比如2秒查一次注册表对应的项是否改动,如果改动,就重新载入。为了避免始终查询,可以设定查询次数,比如2次。

网友:
不懂 咱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