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能做驱动开发吗?

楼主(2007-06-14):
C++能做驱动开发吗?
请知道的告诉我以下,谢谢啦!(*^__^*)
开发

网友A:
wince的驱动就是c++写的

网友B:
驱动层次,C++应该没问题
呵呵,系统层次的话C++可能还要有点路要走

网友C(2007-08-25):
底层这些程序一般都是用C来写的,C++向下兼容C,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