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高手,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2007-09-17):
紧急求救高手,各位大虾帮忙!!!
有一个小软件,想把它安装在启动里,打开机器,软件自动启动,或者说把此软件安装到本本上后,软件自动运行,以后开机也自动运行,相当于一个补丁,哪位高手能做到,请帮忙,有偿服务!多谢多谢!!!
软件

网友A:
你是指在Wince里面自动运行?那就很麻烦,得要在一个服务器上利用Platform Builder 来配置系统的NK.bin文件,生成这个文件后,再下载到目标机器--就是你的本本上,替换原来的就可以了
如果是指在XP或其它系统下,你不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