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仿真器仿真头晶振和电路板上晶振的怪问题,同志们都进来!

楼主:
在调试电路板过程中,单片机51系列,用伟福仿真器仿真,仿真头上有选择仿真头晶振和电路板上晶振的跳线,当我调试串口时,我选择电路板上晶振,结果数据传输的很好,但我如果用仿真头晶振怎么变换波特率都不行

还有电路板上有一个130K的外扩,当我用电路板上晶振时,把外扩数据全清0,下面数组全是XDATA,
         for( i=0;i<2048;i++ )
          {
                sio_snd_buff = 0;
                sio_rev_buff = 0;
          }

        for( i=0;i<2048;i++ )
        {
                tcp_rev_buf = 0;                                         tcp_snd_buf = 0;
          }
程序运行不通,但是我如果选择仿真头晶振就完全没问题,

各位大侠能根据症状看看这是什么毛病,谢谢

网友:
难道是串口时钟源的选取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调试晶振的问题。
仿真器可使用虚拟的外扩RAM,也可以用串口或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调试此类问题。

网友:
有偿求购MODBUS通讯的程序
要求:
1。把pc中的数据发送到一个MODBUS的设备中,您可以通过COM口(232C设备)或TCP/IP设备发送到这一个设备中.
2。PC机器也可以读取MODBUS的设备中的数据。
3。最好是用VB代码实现
4。交易地点在上海,以现场调试成功付款;
联系人:王刚领
联系电话:13636579369
MSN:wangganling@hotmail.com
qq:82268578
E_mail:wanggangling_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