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enQ M23 GPRS模块AT指令遇到的问题?

楼主:
本人通过以下步骤直接使用M23内置的TCP/IP协议栈来实现对目标服务的访问: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PCO=1,"PAP,,",1
OK

AT$NOSLEEP=1
OK

AT$DESTINFO="xxx.xxx.xxx.xxx",1,xx,0
$DESTINFO: "xxx.xxx.xxx.xxx", 1, xx
OK

ATD*97#
Wait Socket Open
OK

<== 输入 +++ 返回到 指令模式
OK
CONNECT
OK

ATH
OK
NO CARRIER

以上步骤完成一次完整的GPRS连接以及TCP呼叫的过程,
其中 AT$DESTINFO="xxx.xxx.xxx.xxx",1,xx,0 中的
xxx.xxx.xxx.xxx 表示具体的公网IP,xx 表示应用的
端口,但是当再次执行以上步骤时M23就复位了,复位后
再次执行以上步骤可以成功,但下一次又复位了,周而
复始。

但是当把 AT+CGDCONT=1,"IP","cmnet" 中的 cid
参数改为2后,即命令为AT+CGDCONT=2,"IP","cmnet"
时(以下步骤照旧),第一次可以GPRS连接成功,第二次
也还是失败,但是如果此时第二次把是把cid参数改为1后,
则第二次也可以成功,但是以后无论怎样,只要再次执行
命令 ATD*97# 后,M23复位,查看M23的AT指令文档后
发现M23支持的cid只有1和2,执行以下命令查看:
AT+CGDCONT=?
+CGDCONT:(1-2),"IP",,,(0,1),(0,1)

OK

现在的问题是再不重启模块的情况下如何多次连接GPRS并断开?
希望使用过M23的朋友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非常感谢!

网友:
正常中移动的拨号号码是*99#或*99***1#,不知道为何你的却是*97#呢?!你换一下试看看。。。

网友:
谢谢morven(对流云^!^) 的回答,因为我使用的是M23的内置TCP/IP协议栈,ATD*97#命令应该是M23包装后的指令,他的DataSheet上说是连接GPRS并启动到远程服务的TCP或UDP连接,也就是说一个指令完成了几个小指令的动作达到了直接与远程服务直接交互数据的目的,而如果直接使用*99#或*99***1#进行拨号号码的话,自己还要实现对PPP协议的处理后才能直接交互数据。

网友:
呵呵,那你每次连接的地址和端口都不一样吗?正常前面的指令设置一次就可以了,如果挂断后,还是使用之前的地址就直接拨好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也想挂断后直接拨呀,可是这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呀,每次都要重新来过,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回答,我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
呵呵

这个m23 的一个bug

哈哈
问我就是问对人了

benq现在也没解决
所以必须是 重器 再拨

网友:
不过m22 没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的回复,不过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兄弟说在香港地址用香港的什么卡可以正确接入而且不需要每次重启,可惜这篇BBS现在找不到了,有点郁闷。

网友:
楼主 留个QQ ,或者加我QQ:429255780
交流一下 !!!!!!!

网友:
楼上的朋友 有兴趣交流下吗? 我现在也在调M23 QQ250647591

网友:
我也再弄M23,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处理没?

网友:
AT+CGDCONT=1,"IP","INTERNET"

OK
AT%CGPCO=1,"PAP,,",1

OK
AT$NOSLEEP=1

OK
AT$DESTINFO="FTP.NTU.EDU.TW",1,21,1

$DESTINFO: "FTP.NTU.EDU.TW", 1, 21

OK
ATD*97#

ERROR

OK

NO CARRIER
ATD*97#

ERROR

OK

NO CARRIER

我在调m23时出现上面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能是你接收端没有打开!

网友:
请问各位一下:我调M23时 输入到ATD*97# 时返回的是
ATD*97#
OK

OK

OK

此时无法通信,如何解决。(我在PLC上调试的)

网友:
我 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AT+CGDCONT=1,"IP","INTERNET"

OK
AT%CGPCO=1,"PAP,,",1

OK
AT$NOSLEEP=1

OK
AT$DESTINFO="FTP.NTU.EDU.TW",1,21,1

$DESTINFO: "FTP.NTU.EDU.TW", 1, 21

OK
ATD*97#

ERROR

OK

NO CARRIER
ATD*97#

ERROR

OK

NO CARRIER

我在调m23时出现上面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

回复一下,这位老兄碰到的问题。
AT$DESTINFO="FTP.NTU.EDU.TW",1,21,1
21是端口号,应该是端口号未打开。

详情请发邮件xinyios@163.com
BENQ技术支持窗口,一起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