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读取数据问题

楼主(2007-07-10):
串口读取数据问题
现有一个串口类,读取数据使用事件触发模式。setcommmask(hComm,ev_rxchar|ev_rxflag),另一个程序每隔一定时间向串口发送数据,时间间隔大约为20ms,现用这个串口类读取数据,readfile一看,一次竟然读了好几条数据!!在读的线程中使用GetTickCount看,发现读及处理时间很短可忽略,读线程优先级设置到HIGHEST,这样竟然还是读了几条数据,说明系统在触发串口事件的时间上设置不对吧,,那么怎么修改系统触发事件的时间呢??不知分析对不对,请指教!
数据
时间
优先级
程序

网友A:
关注,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开发,有机会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B:
至今没有找到方法,只能调整发送时间,在测试两个线程的发送竟然发现切换时间高达300ms
所以感觉以上方法不可行,除了同步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