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PB5.0不能调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4-09):
正版PB5.0不能调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前段时间都在用试用版,一切正常,现在买了正版的PB,编了一个DEBUG版,结果无法启动,如果是release版就没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DEBUG版每次在调试窗口打出:loaded symbols for:" /coredll.dll“ 这样的语句就不往下走了。
连衣裙
release
symbols
loaded

网友A:
试用版确实可以

网友B:
试用版也有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吧:DEBUG版本模拟器会黑屏,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说的问题相同。
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关注!!!

网友C:
可能盗版是最新版本,正版的比较老!需要更新补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