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控制电脑键盘输入

楼主(2007-01-21):
单片机怎么控制电脑键盘输入
我想用单片机来选择一个电路的通断,比如单片机的一个管脚输出高电平,就让其他电路引出的两根引线连通,不能用继电器,有没有芯片可以处理这样的任务?我没学过电子技术,请大家帮帮我,看看怎么实现
我主要是想用单片机控制电脑的PC键盘。单片机一边连上传感器,一边连上家用电脑PC的键盘上的A B C D四个按键,传感器接收到信号以后,单片机程序处理,选择相应的A B C D按键,连通相应按键,给电脑发出信息,主要是通过电脑的PS2键盘接口传数据。
PS:系统要求必须这样,不能用串口,USB,并口等其他方法
单片机程序
电脑
高电平
接口

网友A:
固态继电器 场效应管都可以

网友B:
另外多路选择开关如CD4052也可以

网友C:
PS/2协议网上有,用51就能解出来.

网友D:
我明白你的应用了,应该是家居防盗吧,其实通过键盘不可靠,因为这样的话程序必须在界面前台,为什么不用串口呢,还省事呢

网友E:
精通施奈德PLC,要有实际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时间。待遇面谈。联系方式:027-87792427;E@mail:bb0912@163.com

网友F:
以前看到过有人用5V的89S51来接到PS/2口去穷举BIOS密码的
你可以找一下,呵呵
绝对可以做

网友G(2008-06-27):
请问,用串口连PC机,在PC机上需要自己写个驱动吗?

网友:
底层驱动不用,协议解析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