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IS中间层驱动如何支持多种Windows操作系统?

楼主(2007-12-01):
NDIS中间层驱动如何支持多种Windows操作系统?
我正在做一个NDIS中间层驱动程序,以前没怎么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实现支持所有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关键技术在哪?是不是用最新的DDK开发就能向下兼容?还是...
请各位帮忙,在此先谢过了!
操作系统
windows
如何
程序

网友A:
支持所有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不可能吧。
你看看Build Environment都分XP与2K。

网友B:
我装的是WIN2003 SP1 DDK,win98/me应该不支持,我的意思是在这个环境中开发的驱动是否支持在win2000以及后续版本的系统中使用(包括XP 2003),不需要做另外的更改?

网友C:
明白了,用DDK提供的不同的Build Environment就能生成支持不同的操作系统
但是在安装的时候怎么根据系统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驱动来安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