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EPM570系列CPLD芯片的请进!

楼主(2007-09-13):
用过EPM570系列CPLD芯片的请进!
请问一下,因为我是新手,不知道几个常用管脚怎么连接,如:VCCIO1,VCCIO2,VCCINT,GNDIO,GNDINT,#TMS,#TDI,#TCK,#TDO和不用的I/O管脚.知道的话,请加我QQ:552112190,先谢谢了!!
芯片

网友A:
VCCIO1, VCCIO2 可按你的需要接1.5V, 1.8V, 2.5V, 3.0V 或 3.3V,
VCCINT 接3.3V, 不用的I/O可不连接.
TMS, TDI, TCK, TDO需要连接JTAG电缆,否则你无法把你的程序烧进去.
接法可参考ByteBlasterMV什么的(实际因电缆两端可不同, 也可不按它的来)
ByteBlasterMV的电路可在Altera的网上下到.

网友B(2008-04-30):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