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CE4.2+EVC4.0创建数据库连接时代码CoCreateInstance()出错

楼主:
我用的是SQLCE2.0+CE4.2+EVC4.0,PDA(PPC2003)端可建立数据库。

在调试程序时,以下代码总是出错,即pCERDA 指针不能创建,该问题在PPC2003和wince4.2下同样出现。

ISSCERDA* pCERDA = NULL;
//得到pCERDA接口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RemoteDataAccess,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SSCERDA, (LPVOID *)&pCERDA);
//ASSERT(hr == S_OK);

  大家认为这是如何??我已调试了一week了,我的环境我认(SQLCE2.0+SP4、SQL Server+SP2)为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要做这个项目,请问你德sqlce2.0在哪下的啊,我在微软去看了,他说要装vs才行啊,你如何用evc开发的啊

网友:
就在微软网站上下的。EVC4.0都可以下。

网友:
好像是SQLCE2.0的SP应该和SQL Server的SP要对应吧,

网友:
SQLCE2.0+SP4、SQL   Server+SP4 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RDA?
楼主是想访问哪里的数据库呢?
访问CE设备上的数据库不是应该用OLEDB吗?(使用楼主的环境的前提下)

我是菜鸟

网友:
我参考<>一书中关于RDA的例子,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希望高人出现!

网友:
那本破书很多错误,对于数据库方面的,只有处事的还能参考那本书.扩展的就算了吧.因为EVC下MS不支持了ADO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没有初始化,加上HRESULT hr =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给分吧!!!

网友:
8楼的兄弟说的对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加上那个句子就行了
那本书有些代码害人

网友:
哦... 可能8楼说对了 要初始化COM库

网友:
晕了,初始化也不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