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电路,CD机的LCD屏运转显示

楼主:
这是一个逻辑电路的试题,学生确实是不会做.
CD机的LCD屏运转显示.如图:
A1A2A3=000,001,010,011,100,101,110,111 8种状态.
分别表示以下LCD显示内容:(相当于数码显示数字"8"的上半部分)
        ,   ---    ,    ---   ,  ---    , ---   ,      ,   ---  ,     ,
l   l   ,  l       ,   l   l  ,     l   ,l   l  ,      ,  l   l ,     ,
l   l   ,  l       ,   l   l  ,     l   ,l   l  ,      ,  l   l ,     ,
---    ,   ---    ,          ,  ---    , ---   ,      ,   ---  ,     ,

图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想说的就是CD机转动的时候,一个转动图形的显示,全部亮是一个正方形"口"字型.初始的图形(000)是"口"字缺少上面的部分,依次是(001,010,011)缺少"口"字的右部分,下部分,左部分.后4个图形(100,101,110,111)是"口"字全亮,全灭,全亮,全灭.
使用2-,3-,4-input NOR门和inverter设计,要求门个数最少。11个或者更少门和interter,(注意:4-input inverters 不行)。
这是一个外文的教材,试题就是这样,我想请问各位高手.

网友:
(我是楼主)
我的邮件是:blueink_200451@hotmail.com
有这个方面解题的方法,字体不好写的话,给我邮件.

网友:
(我是楼主)
我在线等,大家都要帮帮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