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card GPS driver中的几个问题,请高手指点_WinCE _

楼主:
1. GPS client driver 的入口点调用流程是什么样的?(从GPS ID开始)
2. 为什么在SDAccess::Init()就设置唤醒功能传输模式?
3. SDAccess::ParseTuple()中SDGetTuple(m_hDevice,SD_CISTPL_SDIO_STD。。。)所得到的offset是根据什么计算的?
4. m_dwWaterMark是波特率的bit mark吗?
5. function number是标示不同类型设备的功能号吗?请仔细说明一下,十分感谢。
6. 从SD card出来的数据如何转换成serial数据?具体API或者什么转换在什么地方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如看天书。你说的是什么玩意的驱动,我的电脑上似乎没有啊,不知道别人的电脑上有没有。

网友:
原来是uart的驱动的,不懂了。

http://blog.eeworld.net/suck666/archive/2006/12/21/1451554.aspx
是介绍这个的。

lz问得太细了,不会。

网友:
自己已解决部分答案:
1. GPS ID创建并且加载虚拟串口。虚拟串口驱动PDD部分读取数据的具体实现由SD GPS client driver改写。实现从SD card读取数据并且利用串口驱动传输数据到GPS ID。
2. 中断发生后,传输数据前有一个电源事件唤醒系统(BUS driver)。
3. 待解决。。。。。。。。???。。(具体设备相关)
4. 待解决。。。。。。。。???。。
5. 仔细看看1.中的描述就能够明白。

楼上的哥们,我说的是WinCE系统里面的驱动(比如你手机里的SD card driver),你电脑里当然没有了。

网友:
GPS client driver??
问题好奇特啊

网友:
是否是SdIO 驱动,直接用不就行了,关于需要串口、电源管理等东西啦 直接按照标准的驱动做,注意电源管理哪里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楼主 chenliang03 的帖子:

1. GPS client driver 的入口点调用流程是什么样的?(从GPS ID开始)
2. 为什么在SDAccess::Init()就设置唤醒功能传输模式?
3. SDAccess::ParseTuple()中SDGetTuple(m_hDevice,SD_CISTPL_SDIO_STD。。。)所得到的offset是根据什么计算的?
4. m_dwWaterMark是波特率的bit mark吗?
5. function number是标示不同类型设备的功能号吗?请仔细说明一下,十分感谢。
6. 从SD card出来的数据如何转换成serial数据?具体…

-------------楼主问题,问的很细,但是表述不够详细,SD卡的这些东西比较复杂,正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