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

楼主:
   AT91PS_AIC     pAic;
    //* Load System pAic Base address
        pAic = AT91C_BASE_AIC;
请问这段什么意思?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 AT91C_ID_PIOA )
请问这段什么意思?    1 << AT91C_ID_PIOA ???
AT91F_AIC_ConfigureIt ( pAic, AT91C_ID_PIOA, PIO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pio_c_irq_handler);
AT91F_AIC_EnableIt (pAic, AT91C_ID_PIOA);

这些和上面有什么联系吗?(pAic = AT91C_BASE_AIC;)

网友:
1 << AT91C_ID_PIOA

1左移AT91C_ID_PIOA位
AT91F_AIC_ConfigureIt是AT91F的配置函数,参数有5个
基本把英文单词的意思搞懂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配置函数 ,我想问下,有书参考吗?或者资料(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