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下pppoe和网关冲突?

楼主:
各位高人,我现在发现如下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还望高手们解答:
1. wince下直接接ADSL modem, pppoe拨号成功,但就是不能上网,通过抓包发现,所有的报文都发到我网卡设的网关去了,因此去掉我网卡的网关,再拨号,可以上网了.奇怪,在pc上是肯定没有这个问题的.
2. wince设备接小区宽带(以太接入,pppoe认证方式),网卡设为dhcp方式自动获取地址,能正确获取地址.然后pppoe拨号,也成功分配地址.但又是不能上网.

各位达人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
明显,IP冲突,你上网用的是PPPOE得到的ip地址,根本用不上dhcp,要用dhcp的话,你还要设置dns,这样就不用pppoe了,上网就这2中方法。

网友:
第一确实不应该设置网关,在PC上应该也会同样的有问题吧。第二如果小区服务器提供了DHCP的话,那确实比较奇怪,你用PC测试一下,有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不是IP地址冲突
是默认路由的优先级问题,
对于PC机来说,PPPOE拨号后,会添加几条默认路由,这路由优先级比网卡设置的网关对于的路由级别要高,所有PC机拨号可以上网.
请检查下 Wince拨号后和拨号前的路由表的变化..
route -print
跟DHCP是没有关系.

网友:
请问我在CE下添加PPPOE特征后并不能够拨号成功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做才可以通过PPPOE上网?
急!!
谢谢各位

网友:
wolong98(Wangyang) ,说得有道理。我抓包看了,发现只有网卡有网关,则上网的时候都不会用pppoe分配的公网地址,而是用的私有的源地址。
可是wince下如何看route?就算是看出有问题,又如何修改呢?
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

网友:
搞定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