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读取单片机中的程序

楼主:
朋友拿来一个单片机,是一个GPS无线通讯模块,我看到里面有个89C51的芯片,朋友说要我帮他把这个单片机中的程序读出来,我没有用过单片机,不了解,请问各位大虾单片机中的程序可以读出来吗?如果可以的话用什么方法呢?多谢!

网友:
单片机程序本来可用单片机的WRITER读取,但是一般的单片机都有保护码,所以无法读出来

网友:
一般商业用到单片机都会加密.........

网友:
可以找个解密的人来做,条件是需要你付钱了。www.emcs51.com可以参考。

网友:
找人写个,应该不会很麻烦

网友:
买编程器,学习加密狗编写破解。

网友:
一般都有加密的,烧写工具里有这个选项

网友A:
有个问题, 烧写到片子里的程序,应该都是2进制代码吧 ?  即使破解,也需要反编译到汇编或者C吧 ??

网友:
使用编程器来试一下,如果可以读出来,你就可以将读出来的HEX文件使用反汇编软件得到源程序。
如果读不出,就去找专门解密的,51解密的人太多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 烧写到片子里的程序,应该都是2进制代码吧 ?  即使破解,也需要反编译到汇编或者C吧 ??

对啊,其实我也想知道。
既然你明知道搞出来只能是汇编,为什么你还要想 破解了搞出来也只是个汇编代码吧?

神马,你还知道反汇编到C啊,那你还想啥?

其实大多数人汇编出来了,就根本不会想着改,直接copy烧录去卖了吧?

有不服的兄弟么?希望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