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大家好,我是菜鸟想学习WinCE编程,今天一看Lable怎么没 ...

楼主(2007-06-04):
大家好,我是菜鸟想学习WinCE编程,今天一看Lable怎么没有Click事件啊,请帮帮我。
没看过这个,今天一看是这种情况。如果我想得到上述lable的Text,怎么做呢,谢谢了
今天
编程

网友A:
LABEL.TEXT属性啊.

网友B:
不是啊我看了。lable根本没有click事件啊。我想在触摸屏点这个lable然后获得它的Text 谢谢

网友C:
要写自定义控件么

网友D:
在线等555,大概意思就是
一个窗体,有一个panel,panel上有一个label,我想再pda的触摸屏上点这个label然后得到这个label的Text就好。怎么解决呢。我实在是真的很菜,帮帮我,谢谢!

网友E:
LZ以前是不是做VB的啊
VC里有专门获取窗口标题的函数啊

网友F:
我是想获得,那个label的text。

网友G:
getdlgitemtext()
楼主是这个意思吗?
至于获取消息,可能需要自已去写相关的回调函数了:
...
switch(nMsg)
{
...
case NM_click:
...
break;
}

网友H: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