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Mbedded Visual C++中使用VC++编写的.dll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做个项目,在手机上显示监控图像。在eMbedded Visual C++中使用VC下的Dll出错。
提示如下: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MP4_ClientStopCaptur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thiscall CKlsDlgDlg::OnClose(void)" (?OnClose@CKlsDlgDlg@@IAEXXZ)
我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应该是Dll加载得不对。我是这样加载的
#include"hikClient.h"
#pragma comment(lib,"hikclient.lib")
随便说一下我用的evc4.0 ,VS2003.
请位大侠指点一下,刚接触evc,不是太明白。

网友:
dll也要是evc写的。至少它要能在ce下用

网友:
VC下生成的DLL,是为在PC上使用的,不能在EVC和相应的平台中使用的。
需要重新使用EVC编译DLL。

网友:
那如果我在VC下编写的控件在evc环境下能使用吗?

网友:
没有试过。
因为VC下很多东东,EVC是不支持的。如果用的都是EVC支持的,且符合EVC编码等要求,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们,问题已经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