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485通信

楼主:
pc机经232-〉485转换器,后和多台485设备双向通信,我写过232的,对于485不清楚。
请问:
(1)这个应该是全双工方式还是半双工方式?
(2)如果是半双工如何知道现在有没有485设备占用通信线路?
(3)如果发送不成功怎么知道?怎么办?再发一次吗?
多谢!!

网友:
多台485设备双向通信好想不可以。只能总-分之间。
不太清楚

网友:
(1)这个应该是全双工方式还是半双工方式?
半双工,但是可以用两组,实现类全双工

(2)如果是半双工如何知道现在有没有485设备占用通信线路?
如果是一个总线上挂接多个设备,那就得用LS说的,主从方式,以地址进行识别

(3)如果发送不成功怎么知道?怎么办?再发一次吗?
这个是你的协议策略问题,你可以自定协议,也可以用像MODBUS这类成熟的协议标准

呵呵

网友:
1 基本上只能半双工

2>> 如果是半双工如何知道现在有没有485设备占用通信线路?
其实这个很好办,自定义一套协议,可以定期检测设备是否在线

3 发送不成功的话,可以重发,也可以选择在某个特定时间补发
这都取决你的协议的制定!

网友:
理论上可以这样设计:主从式;指定其中一台为主机,当然不能随便指定的,要根据功能(也可以作为网关)。其他的可以作为从机。然后按照一定的时序由主机和从机进行通信。通信协议可以参考MODBUS,或者自己指定。

网友:
半双工,可以用主机轮询下位机的方式来实现多个站点通信。

网友:
半双工的

485和232的编程上没区别

只是外围硬件接线有点区别而已

如果是1对多

我建议用有源转换模块,那样通信可靠一些

网友:
半双工,你要定义一台主机,从机分配好地址,通过地址访问。要全双工用422

网友:
主机寻扫,  先发地址,后发数据

网友:
我做过RS485的,RS485是半双工的;根据选用的RS485芯片不同,最多可
接128个RS485模块;PC机和多个RS485通信要有地址进行区分;如果要知道
下位机有没有收到数据,可让下位机收到指令后向上位机回应信息,最好系
统中还要有计时措施,当超出时限没有收到回应信息,认为帧丢失。

网友:
lbing7

老大回答的好经典!学习中

网友:
1.485只能是半双工,想全双工,请用422
2.多从站,必然要采用主站轮询的通讯方式,有问才有答
3.发送不成功,可以重发;没有应答也可以重发;多次没有应答则应该认为从站故障

网友:
(1)这个应该是全双工方式还是半双工方式?
半双工
(2)如果是半双工如何知道现在有没有485设备占用通信线路?
那就到485设备上面加一个地址标识,发送数据的头上加个地址帧,如果地址和该设备的匹配,则当前设备接收数据,其他设备等待;
依此类推
(3)如果发送不成功怎么知道?怎么办?再发一次吗?
这个没做过,看看那个校验位有没有用吧。或者让接收设备返回一个ACK应答信号,确认当前数据发送是否争取,是则继续,否则重发

网友:
应该是半双工的

网友:
(1)这个应该是全双工方式还是半双工方式?
办双工,有收发控制脚;
(2)如果是半双工如何知道现在有没有485设备占用通信线路?
如果时效要求不高的话,采用主机轮循;
(3)如果发送不成功怎么知道?怎么办?再发一次吗?
这是协议问题。不回ACK即可重发。

网友:
最好是采用轮询,这样一问一答,可靠,软件开销小,如果用多主的话,协议没定好,就有苦头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