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vs2005还是EVC4SP4编译刚建好的例子时总提示要连接ActiveSync呢?

楼主:
为什么用vs2005还是EVC4SP4编译刚建好的例子时总提示要连接ActiveSync呢?

环境是WINCE5 ,ActiveSync装的版本是4.2中文版.

是不是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插上硬件呢?不插上可以调试WINCE5平台下开发的程序吗?

EVC4下的错误提示是: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X86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初学嵌入式开发,还望大侠们赐教!

网友:
我其实只想开发基于wince5上的程序而已,到底如何配置EVC4sp4的环境啊

网友:
楼主工具栏上的选择不对,看看吧
应该选择Emulator ,不是X86

网友:
没有仿真环境

网友:
不用插硬件的,在vs里面有设置的,在运行的时候让你选的啊,你就选emulator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vs2005编译完后,如果你选的是device,则会自动调用ActiveAsyc,来连接设备的。

网友:
要安装什么软件才有wince5的仿真环境呢
我已经安装了wince5 sdk了啊

网友:
终于可以在EVC4SP4里面连接wince5模拟器了,非常感谢大家,但是如何在vs2005里面连接呢?

在evc里面,我可以选择STANDARDSDK->WIN32 Emulator->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但是在vs2005里面,虚拟设备管理器里面虽然有wince5,但是一旦选中,则"连接"两个字就是灰色的,无法连接。而在工具条里面的下拉框中,又根本没有wince5 Emulator 选项 ,又该如何配置vs2005里面连接wince5模拟器呢?

网友:
程序员群 41801837

网友:
还望赐教!

网友:
你必须安装对应的SDK,如Smartphone,或者PocketPC的.安装完后,看下面的就明白了
http://www.cnblogs.com/mengshu-lbq/archive/2005/08/02/2056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