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integer装换为real的问题

楼主:
我想转换integer类型的信号为real类型
程序如下。
这段程序在maxplus II报错:
file standard.vhdl:Unsupported feature error:floating is not supported
在quartus II中报错:
Error (10414): VHDL error at yuvtorgb.vhd(22), at object "red": a real cannot be non-constant
程序如下,请教各位大虾: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yuvtorgb is
port(
     RAM_DBUS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y2_select : in std_logic;
     indata_v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indata_y1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indata_u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indata_y2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test: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a of yuvtorgb is
signal data_v : INTEGER;
signal data_y1 : INTEGER;
signal data_u : INTEGER;
signal data_y2 : INTEGER;
signal red : real range 0.0 to 1000.0 :=10.0;
signal green : real;
signal blue : real;
signal addred : std_logic_vector(18 downto 0);
signal lcdpixel_num                : integer range        0 to 2570;
signal pickup_tmp   :  std_logic;
begin
test<='1';
data_v<=conv_integer(indata_v);
data_y1<=conv_integer(indata_y1);
data_u<=conv_integer(indata_u);
data_y2<=conv_integer(indata_y2);
process(y2_select)
begin
if(y2_select'event and y2_select='0') then
red<=real(data_y1);
        --red=1.164 * (data_y1 - 16) + 1.596 * (data_v - 128);
        --green=1.164 * (data_y1 - 16) - 0.813 * (data_v - 128) - 0.392 * (data_u - 128);
        --blue=1.164 * (data_y1 - 16) + 2.017 * (data_u - 128);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a;

网友:
不支持浮点型,如果只是仿真可以用modesim试试看.

网友:
我是想把YCrCb解码为RGB,我想用vhdl做(前面的程序都是用vhdl做的),那怎么办?请教各位

网友:
硬件里面 的乘法和加法 不是这样做的阿

网友:
你前面的 代码 看来都要dr一番阿,

网友:
硬件 是直接在底层工作的,你要考虑的不光是他的功能,
溢出处理,符号等都要考虑的阿。
光凭公式直接描述 是不可以的,
这个最好在有个图片 来验证 一下。
这才是 逻辑对了。
之后 还有timing,也就是你的做法能跑到多快,用了系统多少资源。

网友:
--*******************************************************************
-- Copyright(C) 2005 by Xilinx,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text/file contains proprietary, confidential
-- information of Xilinx, Inc., is distributed under license
-- from Xilinx, Inc., and may be used, copied and/or
-- disclosed only pursuant to the terms of a valid license
-- agreement with Xilinx, Inc. Xilinx hereby grants you
-- a license to use this text/file solely for design, simulation,
-- implementation and creation of design files limited
-- to Xilinx devices or technologies. Use with non-Xilinx
-- devices or technologies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and
-- immediately terminates your license unless covered by
-- a separate agreement.

网友:
--
-- Xilinx is providing this design, code, or information
-- "as is" solely for use in developing programs and
-- solutions for Xilinx devices. By providing this design,
-- code, or information as one possible implementation of
-- this feature, application or standard, Xilinx is making no
-- representation that this implementation is free from any
-- claims of infringemen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 obtaining any rights you may require for your implementation.
-- Xilinx expressly disclaims any warranty whatsoever with
-- respect to the adequacy of the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 but not limited to any warranties or representations that this
-- implementation is free from claims of infringement,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
-- Xilinx products are not intended for use in life support
-- appliances, devices, or systems. Use in such applications are
-- expressly prohibited.
--
-- This copyright and support notice must be retained as part
-- of this text at all times. (c) Copyright 2005 Xilinx,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itle - Xil_YCrCb2RGB.vhd
-- Author(s) - GZ & WCC, Xilinx
-- Creation - 7 Dec 2005
--
-- $RCSfile: Xil_YCrCb2RGB.vhd,v $ $Revision: 1.10 $ $Date: 2006/03/15 19:56:55 $
--
-- Description -
--
--
--
--*******************************************************************

-- ******************************************************************
--  *007*   YCrCb2RGB Macro from imagexlib
--
-- Description: Color Space Converter (YCrCb to RGB)
--
-- ******************************************************************

--LIBRARY genxlib;
--USE genxlib.genxlib_utils.ALL;
--
--LIBRARY mathxlib;
--USE mathxlib.mathxlib_utils.ALL;
--
--LIBRARY imagexlib;
--USE imagexlib.imagexlib_utils.ALL;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LIBRARY work;
USE work.color_space_pkg.all;

LIBRARY work;
USE work.genxlib_utils.ALL;

-- ******************************************************************
--  *009*   YCrCb2RGB Macro
--
-- Description: Color Space Converter (RGB to YCrCb)
--
-- Generalized conversion:
--
--  R = (Y - Yoffset) + ACoeff' * (Cr - Coffset)
--  G = (Y - Yoffset) + BCoeff' * (Cr - 0.5) + CCoeff' * (Cb - 0.5)
--  B = (Y - Yoffset) + DCoeff' * (Cb - 0.5)
--
--  R = Y + ACoeff' * Cr                - Roffset
--  G = Y + BCoeff' * Cr + CCoeff' * Cb - Goffset
--  B = Y + DCoeff' * Cb                - Boffset
--
--  In order to complement RGB2YCrCb:
--
--  ACoeff' = 1/CCOEFF
--  BCoeff' = ACOEFF/CCOEFF * (1-ACOEFF-BCOEFF)
--  CCoeff' = BCOEFF/DCOEFF * (1-ACOEFF-BCOEFF)
--  DCoeff' = 1/DCOEFF
--  Roffset = Yoffset + Acoeff' * Coffset
--  Goffset = Yoffset + (Bcoeff' + Ccoeff') * Coffset
--  Boffset = Yoffset + Dcoeff' * Coffset
--
-- ITU 601 (SDTV) standard:
-- if RGB data is between 0 and 255

--  R = Y  + 1.40252 * (Cr - 0.5)
--  G = Y  - 0.24642 * (Cr - 0.5) - 0.11840 * (Cb - 0.5)
--  B = Y  + 1.77305 * (Cb - 0.5)
--
-- In order to better match the RGB2YCbCr module:
-- For R: ACoeff' = (1/CCOEF) value 2048/1460 is approximated instead of 1.40252
-- For B: DCoeff' = (1/DCOEF) value 2048/1155 is approximated instead of 1.77305
--

网友:
entity Xil_YCrCb2RGB is
  generic (
    FAMILY_HAS_MAC: integer:= 1;
    FABRIC_ADDS   : integer:= 1; -- Adders are implemented using logic fabric based adders
    IWIDTH        : integer:= 9;
    CWIDTH        : integer:= 13; -- Coefficients are signed, CWIDTH.CWIDTH-2 format
    MWIDTH        : integer:= 23; -- ONLY FOR NON-V4: Controls bits witheld after mults.
    OWIDTH        : integer:= 9;  -- OTHERWISE (default) IWIDTH+CWIDTH+1;
    RGBMAX        : integer:= 255;
    RGBMIN        : integer:= 0;
    ACOEF         : integer:= 2872;   --    1.4023   *pow2(CWIDTH-2)
    BCOEF         : integer:= -1461;  --    -0.7133  *pow2(CWIDTH-2)
    CCOEF         : integer:= -703;   --    -0.3434  *pow2(CWIDTH-2)
    DCOEF         : integer:= 3630;   --    1.7724   *pow2(CWIDTH-2)
    ROFFSET       : integer:= -366592;  -- Should be MWIDTH bits wide
    GOFFSET       : integer:= 278016;
    BOFFSET       : integer:= -463616;
    HAS_CLIP      : integer:= 1;
    HAS_CLAMP     : integer:= 1);
  port (
    Y             : in std_logic_vector(IWIDTH-1 downto 0);  -- Y  = a(R-G) + G + b(B-G)
    Cr            : in std_logic_vector(IWIDTH-1 downto 0);  -- Cr = d(R-Y)
    Cb            : in std_logic_vector(IWIDTH-1 downto 0);  -- Cb = c(B-Y)
    R             : out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G             : out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B             : out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V_SYNC_in     : in std_logic := '0';
    H_SYNC_in     : in std_logic := '0';
    PIX_EN_in     : in std_logic := '1';
    V_SYNC_out    : out std_logic;
    H_SYNC_out    : out std_logic;
    PIX_EN_out    : out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ce            : in std_logic := '1';
    sclr          : in std_logic := '0');
end Xil_YCrCb2RGB;

architecture rtl of Xil_YCrCb2RGB is

-- High level constants
  constant MODULE_LATENCY : integer := YCrCb2RGB_LATENCY(FAMILY_HAS_MAC, FABRIC_ADDS, HAS_CLIP, HAS_CLAMP); -- ADDER_DELAY is set to 1, MULT_DELAY is 2
  constant ACOEFvec       : std_logic_vector(CWIDTH-1 downto 0) := conv_std_logic_vector(ACOEF, CWIDTH); --     ACOEF SRL ACOEFF_RANGE, CWIDTH); -- ACOEFF constant is normalized
  constant BCOEFvec       : std_logic_vector(CWIDTH-1 downto 0) := conv_std_logic_vector(BCOEF, CWIDTH); --     BCOEF SRL BCOEFF_RANGE, CWIDTH); -- BCOEFF constant is normalized
  constant CCOEFvec       : std_logic_vector(CWIDTH-1 downto 0) := conv_std_logic_vector(CCOEF,CWIDTH);
  constant DCOEFvec       : std_logic_vector(CWIDTH-1 downto 0) := conv_std_logic_vector(DCOEF,CWIDTH);
  constant Goffsetvec     : std_logic_vector(MWIDTH-1 downto 0) := conv_std_logic_vector(GOFFSET,MWIDTH);
  constant Roffsetvec     : std_logic_vector(MWIDTH-1 downto 0) := conv_std_logic_vector(ROFFSET,MWIDTH);
  constant Boffsetvec     : std_logic_vector(MWIDTH-1 downto 0) := conv_std_logic_vector(BOFFSET,MWIDTH);
  constant MAXvec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 conv_std_logic_vector(RGBMAX,OWIDTH+2);
  constant MINvec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 conv_std_logic_vector(RGBMIN,OWIDTH+2);

-- This is the delay of a virtex4 multiplier followed by a rounder. In order to facilitate
-- grouping the rounder with the mult into the same DSP48, overall latency must be 2

-- Low level constants
  constant logic0         : std_logic := '0';
  constant logic1         : std_logic := '1';

-- signal declarations
  signal Cr_delay         : std_logic_vector(IWIDTH downto 0);
  signal Cb_delay         : std_logic_vector(IWIDTH downto 0);
  signal Cb_unsign        : std_logic_vector(IWIDTH downto 0);
  signal Y_delay          : std_logic_vector(IWIDTH-1 downto 0);
  signal Y_padded         : std_logic_vector(OWIDTH downto 0);
  signal Acoef_by_Cr      : std_logic_vector(IWIDTH+CWIDTH   downto 0);
  signal Bcoef_by_Cr      : std_logic_vector(IWIDTH+CWIDTH downto 0);
  signal Ccoef_by_Cb      : std_logic_vector(IWIDTH+CWIDTH downto 0);
  signal Dcoef_by_Cb      : std_logic_vector(IWIDTH+CWIDTH downto 0);
  signal Acoef_by_Cr_rnd  : std_logic_vector(MWIDTH downto 0);
  signal Bcoef_by_Cr_rnd  : std_logic_vector(MWIDTH downto 0);
  signal Ccoef_by_Cb_rnd  : std_logic_vector(MWIDTH downto 0);
  signal Dcoef_by_Cb_rnd  : std_logic_vector(MWIDTH downto 0);
  signal G_int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signal B_int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signal R_int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signal G_postmax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signal B_postmax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signal R_postmax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signal G_postmin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signal B_postmin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signal R_postmin        : std_logic_vector(OWIDTH+1 downto 0);
  signal sync_in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sync_out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
--  Generate the output sync signals
---------------------------------------------------------------------

  SYNC_in(2) <= PIX_EN_in;
  SYNC_in(1) <= V_SYNC_in;
  SYNC_in(0) <= H_SYNC_in;

  del_SYNC : entity work.delay(rtl)
    generic map (
      width => 3,
      delay => MODULE_LATENCY )
    port map (
      clk   => clk,
      d     => SYNC_in,
      q     => SYNC_out,
      ce    => ce);

  PIX_EN_out <= SYNC_out(2);
  V_SYNC_out <= SYNC_out(1);
  H_SYNC_out <= SYNC_out(0);

--------------------------------------------------------------------
-- Create and round Cb*BCOEFF, Cb*DCOEFF, Cr*ACOEFF, Cr*CCOEFF
--------------------------------------------------------------------

  del_Cr : entity work.delay(rtl)   -- Delay Cr, so Acoef_by_Cr arrives in sync
    generic map (                   -- with Ccoef_by_Cb to the adder/rounder
      width => IWIDTH,
      delay => 1)
    port map (
      clk   => clk,
      d     => Cr,
      q     => Cr_delay(IWIDTH-1 downto 0),
      ce    => ce);

  del_Cb : entity work.delay(rtl)   -- Delay Cb, so Dcoef_by_Cb arrives in sync
    generic map (                   -- with B_int and G_int are in sync.
      width => IWIDTH,
      delay => 1)
    port map (
      clk   => clk,
      d     => Cb,
      q     => Cb_delay(IWIDTH-1 downto 0),
      ce    => ce);

  Cb_unsign(IWIDTH-1 downto 0) <= Cb;
  Cb_unsign(IWIDTH) <= '0';       -- Making sure that Cb and Cr signals are
  Cb_delay(IWIDTH) <= '0';        -- interpreted as unsigned
  Cr_delay(IWIDTH) <= '0';        -- at the mutlipliers

  sp3_v2_v2p: if (FAMILY_HAS_MAC=0) generate
    mult_aCr: entity work.mult(rtl)              -- ACOEFF * Cr
      generic map (
        IWIDTHA => IWIDTH+1,
        IWIDTHB => CWIDTH)
      port map (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a       => Cr_delay,
        b       => ACOEFvec,
        p       => Acoef_by_Cr);

网友:
mult_bCr: entity work.mult(rtl)              -- BCOEFF * Cr
      generic map (
        IWIDTHA => IWIDTH+1,
        IWIDTHB => CWIDTH)
      port map (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a       => Cr_delay,
        b       => BCOEFvec,
        p       => Bcoef_by_Cr);

    mult_cCb: entity work.mult(rtl)              -- CCOEFF * Cb
      generic map (
        IWIDTHA => IWIDTH+1,
        IWIDTHB => CWIDTH)
      port map (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a       => Cb_unsign,
        b       => CCOEFvec,
        p       => Ccoef_by_Cb);

    mult_dCb: entity work.mult(rtl)              -- DCOEFF * Cb
      generic map (
        IWIDTHA => IWIDTH+1,
        IWIDTHB => CWIDTH)
      port map (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a       => Cb_delay,
        b       => DCOEFvec,
        p       => Dcoef_by_Cb);

    round_aCr : entity work.radd_sub_sclr(rtl)   -- Rounding and offset compensating R with one adder
      generic map (
        width => MWIDTH,
        add   => true,
        fabric=> 1)
      port map (
        a     => Acoef_by_Cr(IWIDTH+CWIDTH-1 downto IWIDTH+CWIDTH-MWIDTH),
        b     => Roffsetvec,
        s     => Acoef_by_Cr_rnd,
        c_in  => logic0,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round_bCr : entity work.radd_sub_sclr(rtl)   -- Adding and Rounding of Ccoef_by_Cr and Bcoef_by_Cb_rnd using one adder
      generic map (
        width => MWIDTH,
        add   => true,
        fabric=> 1)
      port map (
        a     => Bcoef_by_Cr(IWIDTH+CWIDTH-1 downto IWIDTH+CWIDTH-MWIDTH),
        b     => Ccoef_by_Cb_rnd(MWIDTH-1 downto 0),
        s     => Bcoef_by_Cr_rnd,
        c_in  => logic0,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round_cCb : entity work.radd_sub_sclr(rtl)   -- Rounding and offset compensating G with one adder
      generic map (
        width => MWIDTH,
        add   => true,
        fabric=> 1)
      port map (
        a     => Ccoef_by_Cb(IWIDTH+CWIDTH-1 downto IWIDTH+CWIDTH-MWIDTH),
        b     => Goffsetvec,
        s     => Ccoef_by_Cb_rnd,
        c_in  => logic0,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round_dCb : entity work.radd_sub_sclr(rtl)   -- Rounding and offset compensating G with one adder
      generic map (
        width => MWIDTH,
        add   => true,
        fabric=> 1)
      port map (
        a     => Dcoef_by_Cb(IWIDTH+CWIDTH-1 downto IWIDTH+CWIDTH-MWIDTH),
        b     => Boffsetvec,
        s     => Dcoef_by_Cb_rnd,
        c_in  => logic0,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end generate;

  v4: if (FAMILY_HAS_MAC = 1) generate  -- DSP48 based implementation
    mult_aCr: entity work.mac(rtl)              -- ACOEFF * Cr + Roffsetvec
      generic map (                                -- offset contains rounding const
        IWIDTHA   => IWIDTH+1,
        IWIDTHB   => CWIDTH,
        OWIDTH    => MWIDTH,
        ROUND_MODE=> 0,
        HAS_C     => 1)
      port map (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a         => Cr_delay,
        b         => ACOEFvec,
        c         => Roffsetvec,
        p         => Acoef_by_Cr_rnd(MWIDTH downto 1));
    -- sign extension for simulation (v4 results are the same as s3_v2_v2p)
    --Acoef_by_Cr_rnd(IWIDTH+CWIDTH) <= Acoef_by_Cr_rnd(IWIDTH+CWIDTH-1);

    mult_BCr: entity work.mac(rtl)              -- BCOEFF * Cr + CCOEFF * Cb + Goffsetvec
      generic map (
        IWIDTHA   => IWIDTH+1,
        IWIDTHB   => CWIDTH,
        OWIDTH    => MWIDTH,
        ROUND_MODE=> 0,
        CREG      => 0,                         -- use Pcascade chain
        HAS_C     => 1)
      port map (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a         => Cr_delay,
        b         => BCOEFvec,
        c         => Ccoef_by_Cb_rnd(MWIDTH downto 1),
        p         => Bcoef_by_Cr_rnd(MWIDTH downto 1));
    -- sign extension for simulation (v4 results are the same as s3_v2_v2p)
    --Bcoef_by_Cr_rnd(IWIDTH+CWIDTH) <= Bcoef_by_Cr_rnd(IWIDTH+CWIDTH-1);

    mult_cCb: entity work.mac(rtl)              -- CCOEFF * Cb + Goffsetvec
      generic map (                                -- offset contains rounding const
        IWIDTHA   => IWIDTH+1,
        IWIDTHB   => CWIDTH,
        OWIDTH    => MWIDTH,
        ROUND_MODE=> 0,
        HAS_C     => 1)
      port map (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a         => Cb_unsign,
        b         => CCOEFvec,
        c         => Goffsetvec,
        p         => Ccoef_by_Cb_rnd(MWIDTH downto 1));
    -- sign extension for simulation (v4 results are the same as s3_v2_v2p)
--    Ccoef_by_Cb_rnd(IWIDTH+CWIDTH) <= Ccoef_by_Cb_rnd(IWIDTH+CWIDTH-1);

    mult_DCb: entity work.mac(rtl)              -- DCOEFF * Cb + Boffsetvec
      generic map (                                -- offset contains rounding const
        IWIDTHA   => IWIDTH+1,
        IWIDTHB   => CWIDTH,
        OWIDTH    => MWIDTH,
        ROUND_MODE=> 0,
        HAS_C     => 1)

网友:
port map (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a         => Cb_delay,
        b         => DCOEFvec,
        c         => Boffsetvec,
        p         => Dcoef_by_Cb_rnd(MWIDTH downto 1));
    -- sign extension for simulation (v4 results are the same as s3_v2_v2p)
    --Dcoef_by_Cb_rnd(IWIDTH+CWIDTH) <= Dcoef_by_Cb_rnd(IWIDTH+CWIDTH-1);

--    Acoef_by_Cr_rnd(MWIDTH) <= Acoef_by_Cr_rnd(MWIDTH-1);
--    Bcoef_by_Cr_rnd(MWIDTH) <= Bcoef_by_Cr_rnd(MWIDTH-1);
--    Ccoef_by_Cb_rnd(MWIDTH) <= Ccoef_by_Cb_rnd(MWIDTH-1);
--    Dcoef_by_Cb_rnd(MWIDTH) <= Dcoef_by_Cb_rnd(MWIDTH-1);

    Acoef_by_Cr_rnd(0) <= '0';
    Bcoef_by_Cr_rnd(0) <= '0';
    Ccoef_by_Cb_rnd(0) <= '0';
    Dcoef_by_Cb_rnd(0) <= '0';
  end generate;

--------------------------------------------------------------------
-- Add Y component
--------------------------------------------------------------------

  del_Y : entity work.delay(rtl)  -- Delay matching: y is delayed so it can be combined with rounded signals
    generic map (
      width => IWIDTH,
      delay => 4) -- 3+FAMILY_HAS_MAC -- ADD_DELAY(FAMILY_HAS_MAC, FABRIC_ADDS)+MULT_DELAY(FAMILY_HAS_MAC)
    port map (
      clk   => clk,
      d     => Y,
      q     => y_delay,
      ce    => ce);

  connect_Y: if (IWIDTH=OWIDTH) generate
    Y_padded(IWIDTH-1 downto 0) <= y_delay;
  end generate;

  padd_Y: if (IWIDTH     Y_padded(OWIDTH-1 downto OWIDTH-IWIDTH) <= y_delay;
    Y_padded(OWIDTH-IWIDTH-1 downto 0) <= (others => '0');
  end generate;

  truncate_Y: if (IWIDTH>OWIDTH) generate
    Y_padded(OWIDTH-1 downto 0) <= y_delay(IWIDTH-1 downto IWIDTH-OWIDTH);
  end generate;

  Y_padded(OWIDTH) <= '0'; -- Makes sure Y_padded is unsigned positive

  add_R : entity work.radd_sub_sclr(rtl)
    generic map (
      width     => OWIDTH+1,
      add       => true,
      a_signed  => true,
      b_signed  => false,
      delay     => 2-FABRIC_ADDS,
      fabric    => FABRIC_ADDS)
    port map (
      clk   => clk,
      a     => Acoef_by_Cr_rnd(MWIDTH-2 downto MWIDTH-OWIDTH-2),
      b     => Y_padded,
      s     => R_int,
      c_in  => logic0,
      ce    => ce,
      sclr  => sclr);

  add_G : entity work.radd_sub_sclr(rtl)          --
    generic map (
      width     => OWIDTH+1,
      add       => true,
      a_signed  => true,
      b_signed  => false,
      delay     => 2-FABRIC_ADDS,
      fabric    => FABRIC_ADDS)
    port map (
      clk   => clk,
      a     => Bcoef_by_Cr_rnd(MWIDTH-2 downto MWIDTH-OWIDTH-2),
      b     => Y_padded,
      s     => G_int,
      c_in  => logic0,
      ce    => ce,
      sclr  => sclr);

  add_B : entity work.radd_sub_sclr(rtl)          --
    generic map (
      width     => OWIDTH+1,
      add       => true,
      a_signed  => true,
      b_signed  => false,
      delay     => 2-FABRIC_ADDS,
      fabric    => FABRIC_ADDS)
    port map (
      clk   => clk,
      a     => Dcoef_by_Cb_rnd(MWIDTH-2 downto MWIDTH-OWIDTH-2),
      b     => Y_padded,
      s     => B_int,
      c_in  => logic0,
      ce    => ce,
      sclr  => sclr);

-----------------------------------------------------
-- clipping and clamping of R,G,B
-----------------------------------------------------
  clip: if (HAS_CLIP=1) generate
    max_R : entity work.max_sat(rtl) -- Add the logic to catch overflow saturation (max)
      generic map (width => OWIDTH+2)
      port map (
        a     => R_int,
        max   => MAXvec,
        ma    => R_postmax,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max_G : entity work.max_sat(rtl)  -- Add the logic to catch overflow saturation (max)
      generic map (width => OWIDTH+2)
      port map (
        a     => G_int,
        max   => MAXvec,
        ma    => G_postmax,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max_B : entity work.max_sat(rtl) -- Add the logic to catch overflow saturation (max)
      generic map (width => OWIDTH+2)
      port map (
        a     => B_int,
        max   => MAXvec,
        ma    => B_postmax,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end generate;

  no_clip: if (HAS_CLIP/=1) generate
    R_postmax <= R_int;
    G_postmax <= G_int;
    B_postmax <= B_int;
  end generate;

  clamp: if (HAS_CLAMP=1) generate
    min_R : entity work.min_sat(rtl) -- Add the logic to catch underflow saturation (min)
      generic map (width => OWIDTH+2)
      port map (
        a     => R_postmax,
        min   => MINvec,
        ma    => R_postmin,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min_G : entity work.min_sat(rtl)   -- Add the logic to catch underflow saturation (min)
      generic map (width => OWIDTH+2)
      port map (
        a     => G_postmax,
        min   => MINvec,
        ma    => G_postmin,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min_B : entity work.min_sat(rtl) -- Add the logic to catch underflow saturation (min)
      generic map (width => OWIDTH+2)
      port map (
        a     => B_postmax,
        min   => MINvec,
        ma    => B_postmin,
        clk   => clk,
        ce    => ce,
        sclr  => sclr);
  end generate;

  no_clamp: if (HAS_CLAMP/=1) generate
    R_postmin <= R_postmax;
    G_postmin <= G_postmax;
    B_postmin <= B_postmax;
  end generate;

  R  <= R_postmin(OWIDTH-1 downto 0);
  G  <= G_postmin(OWIDTH-1 downto 0);
  B  <= B_postmin(OWIDTH-1 downto 0);

end rtl;

网友:
ACOEF         : integer:= 2872;   --    1.4023   *pow2(CWIDTH-2)
    BCOEF         : integer:= -1461;  --    -0.7133  *pow2(CWIDTH-2)
    CCOEF         : integer:= -703;   --    -0.3434  *pow2(CWIDTH-2)
    DCOEF         : integer:= 3630;   --    1.7724   *pow2(CWIDTH-2)
    ROFFSET       : integer:= -366592;  -- Should be MWIDTH bits wide
这些怎么理解?
为什么1.4023 对应2872?

网友:
...是不是应该加上些标注阿,不然怎么看的懂...

网友:
integer和real只能仿真不能综合吧???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