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的CCeSocket类

楼主:
请问我用CCeSocket定义一个Socket对象m_socket,建立连接后如何关闭连接?
我调用成员函数Close(),程序会变的很慢,而且会关闭整个窗口,我用CloseSocket(m_socekt.m_hSocket),好像不能关闭,调试会出现奇怪问题。
请问当我断开连接的时候应该如何操作?同时能实现重连?

网友:
关闭连接就是Close(),程序关闭是有异常发生吧?比如关闭socket之后,某个地方继续访问这个对象,单步调试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重连过程和你第一次连接一样。

网友:
如果连接是异常断开,比如对方强制断开,在连接之前本地是不是需要调用Close()关闭建立的套接字,然后在重连?
如果需要,为什么我在调用的时候会很慢?

网友: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

网友:
如果是server断开,recv应该返回0,这个是可以检测到的。
对于网线断掉等情况,无法即时判断,不过每次读事件后都要判断返回值,如果SOCKET_ERROR就可以关闭重连了。
重连前closesocket还是需要的。

网友:
我调用成员函数Close(),程序会变的很慢,而且会关闭整个窗口,我用CloseSocket(m_socekt.m_hSocket),好像不能关闭,调试会出现奇怪问题。

网友:
请问ce下面支持 CSocket 类吗?还是必须使用 CceSocket ?

/////////////////////////////////////////////////////////////////////////////
// CServer command target

class CServer : public CSocket
{
// Attributes
public:

// Operations
public:
        CServer();
        virtual ~CServer();

// Overrides
public:
        // ClassWizard generated virtual function overrides
        //{{AFX_VIRTUAL(CServer)
        public:
        virtual void OnAccept(int nErrorCode);
        virtual void OnReceive(int nErrorCode);
        //}}AFX_VIRTUAL

        // Generated message map functions
        //{{AFX_MSG(CServer)
                // NOTE - the ClassWizard will add and remove member functions here.
        //}}AFX_MSG

// Implementation
protected:
};

网友:
To pdvv:我用了API函数,但是会出现断开不能重连的问题,ping都不通。我把相同的代码放到vc中运行正常,而且也不会异常断开。
您能给我一段你写的代码参考一下吗?回复发贴形式或邮箱shmxubj@hotmail.com

网友:
加我msn:guohualee@hotmail.com
我用SOCKET api的。

网友:
不用 CSocket 类,这个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