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驱动录音,有挺大背景噪音?求助

楼主:
我的平台是:s3c2442+wolfson 8976(音频芯片),利用wavrec.exe录音再播放wavrec.wav有噪音,8976 送给CPU的数字信号挺纯正的,没有什么问题(由wolfson提供的方法测试出来的),然后由CPU保存到wavrec.wav,再播放(放MP3音质很好).
    8976 ADC--->CPU---->8976 DAC
于是我认为是录音程序的问题,但又觉得这微软录音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大家来给点建议吧.
另外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因8976是单声道ADC,根据wolfson那边的说法,播放后正常情况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但我这是两个声道都有声音.

网友:
大家来给点思路啊

网友:
有人来指点一下不?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
能在描述一下吗?你的意思是从驱动上来的音频数据没有问题(能清晰播放),而通过录音程序保存后的的数据噪音很大?
    有一个解决思路,看看你驱动层的PCM采样规格(就是那个结构体)和你录音程序里的PCM采样数据是否是一致的.

网友:
录音程序里的规格可以设置的如:采样率,声道数,bitperchannel等

网友:
你有QQ或者skype吗?我跟你请教请教

网友:
上班时间上不了的,你底层驱动在录音的时候也有同样设置,你上层软件的PCM参数要和底层驱动一致哟.

网友:
我把这个帖子结了,去技术区那个帖子上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