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分析

楼主(2007-09-10):
字符串分析
定义了一个CString类型的字符串,需要分析找出里面的一段阿拉伯数据,然后用新的替换。
谁有好的算法啊
阿拉伯
字符串

网友A:
阿拉伯数字不就那十个吗?
找数字,找点.
这是最笨的方法...

网友B:
已经解决了,用FindOnyOf查找数字位置和 Right截断字符串可以获取

网友:
你都定义了CString了,当然优先使用CString提供的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