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debug口 修改问题,成功一半了~整个系统变得很慢!

楼主:
cpu是2440的,跑ce4.2;
uart0被wince用作debug口,同时在ce里也能打开com1,只是波特率在denug.c写死在115200了,平时用的时候可以正常输出debug信息同时也可以用来数据传输。

为了不让次端口输出调试信息,我在debug.c修改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ART0BaudRate        115200
#define     UART1BaudRate        115200 //38400

void OEMInitDebugSerial(void)
{
}
void
OEMWriteDebugLED(WORD wIndex, DWORD dwPattern)
{
}
void
OEMWriteDebugString(unsigned short *str)
{
}

void
OEMWriteDebugByte(UCHAR ch)
{
}

int
OEMReadDebugByte()
{
return 0;
}

void
OEMClearDebugCommError(void)
{}

其实就是吧所有debug相关的函数的函数体都删除。
编译下载后,串口不输出调试信息了,在9600/115200/19200波特率下收发正常,只是发快了会有些丢包,驱动需要改进。

串口进本功能实现了,但是发现修改后系统变得很慢:
开机后,桌面图标只显示一两个,只要一插usb设备,就都显示了。
打开“我的电脑”非常慢,总而言之,整个系统变得很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发现不停的电屏幕,会稍微快一点~
是不是和lcd驱动有关西那?

网友:
没有人知道?

网友:
串口进本功能实现了,但是发现修改后系统变得很慢:
开机后,桌面图标只显示一两个,只要一插usb设备,就都显示了。
打开“我的电脑”非常慢,总而言之,整个系统变得很慢。

逐个排除, 先去掉串口驱动看看系统是否慢?
也许是串口什么地方执行了等待之类事情。。。。
看看注册表那个USB是否有和串口关联的地方??

网友:
换一个口做调试口,如果只是把函数里面的代码去对掉,每次打印信息的时候还会跑这些函数,可能这些函数调用会产生一些错误或异常就会引起系统不稳定.

网友:
禁止调试信息的输出是很常见的需求,但不是这么个做法,太极端了。

系统变慢是因为取消了这些函数?先确认是不是这个原因,别开始就找错方向。恢复这些函数看一下。

网友:
我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

网友:
我也遇到了,我是uart0-com1
              uart2-com2
uart1是debug口,和你一样的需求,我uart1的驱动加上之后,和你问题一样,那个慢不是一般的慢!
不过偶尔正常的时候,串口收发还是可以的!

后来,我发现我为了修改方便我把:uart0-com1
                            uart1-com2
                            uart2-com3 才有的这个问题。
最后调整一下,uart1-com3,就ok了!
估计系统里面有其他调用!
还有一个USE_AFC 0
屏蔽了SL_Init里面的
//S2440_SetIrDAIOP(pHead);
新增了S2440_SetIOP(pHead);

;;;;;;;;;;;;;;;;;;;;;;;;;;;;;;;;;;;;;;;;;;;;;;;;;;;;;;;;;;;;;;;;;;;;;;;;;;;;
; UART1 for com2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ART1]
        "DeviceArrayIndex"=dword:2
        "Irq"=dword:13
        "IoBase"=dword:50004000
        "IoLen"=dword:2C
        "Prefix"="COM"
        "Dll"="SER2440.Dll"
        "Order"=dword:0
        "Index"=dword:3
        "Priority"=dword:0
        "Port"="COM3:"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Port COM3"
        "Tsp"="Unimodem.dll"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