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与USB通信的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要写一个与驱动程序通信的应用程序,主要完成对USB设备的读写,那么应用程序需要编写的内容包括那些?

网友:
驱动程序的接口给了没有?

网友:
首先要根据USB设备给出的信息,利用CreateFile打开设备,然后利用ReadFile\WriteFile进行读写,注意访问设备的同步问题,与串口访问的一样

网友:
注意访问设备的同步问题,与串口访问的一样??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怎么同步啊?
我用ReadFile的时候发现有时候会出现错误1167 , ERROR_DEVICE_NOT_CONNECTED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做好同步的问题?

网友:
哇,兄弟,我现在的工作和你的一模一样,
不知道咋办,现在USB的接口还没有拿过来,你的搞定了没有?
搞定了教一下
我的邮箱wandyb1787@sina.com
也可以用电话联系我在深圳

网友:
我现在即要写驱动,又要写WIN32程序,其它模块都差不多了,现在剩下IRP_MJ_READ与IRP_MJ_WRITE两个例程来了.不知道怎么往下做了.郁闷

网友:
我一直没有弄清端点的意思,端点在驱动程序怎么处理,IRP_MJ_READ与IRP_MJ_WRITE这两个例程如何处理.还只是在写WIN32程序时进行打开端点,还是什么意思?郁闷中....

网友:
我也作这个问题 在evc下写应用程序 实现与u口的通信,读取里面的内容,有谁知道,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Driver给你们提供了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