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是不是无法自己开发打印机驱动

楼主:
WinCE只提供采用PCL语言的打印机的驱动
那么对于非PCL语言的打印机来说,由于不知道打印机语言的描述格式,是不是无法自己开发打印机驱动?
而对于采用PCL语言的打印机来说,WinCE已经提供了驱动,是不是就不需要自己开发了?
所以我结论是:WinCE下根本无法自己开发打印机驱动,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可以开发的。呵呵。

网友:
CEPRINT.DLL 是专门为Windows CE 设计的最简单的完美打印解决方案。您只需要包含 PrintStatus.H, 然后用最简单的4行代码就完成了WindowsCE下复杂的打印过程。

以下就是全部的打印程序代码
CDC* pDC = GetDC();
CPRINTSTATUS CPS;
CPS.PrintImage(pDC->m_hDC,0,0,640,480);
ReleaseDC(pDC);

网友:
学习一下,

也做个标志

网友:
可以开发

网友A:
能不能开发驱动,问题在硬件,不在wince,只要你了解打印机的驱动原理,自然可以写驱动。当然,如果你不清楚,那不管什么系统你都开发不了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开发驱动,问题在硬件,不在wince,只要你了解打印机的驱动原理,自然可以写驱动。当然,如果你不清楚,那不管什么系统你都开发不了驱动。

严重同意!!!

网友:
是的,只要硬件支持,让后你的OS环境也是支持的,那么你就可以写出自己的打印驱动,我们这边就是自己写驱动的,呵呵~

网友:
引用楼主 fancybear 的帖子:
WinCE只提供采用PCL语言的打印机的驱动
那么对于非PCL语言的打印机来说,由于不知道打印机语言的描述格式,是不是无法自己开发打印机驱动?
而对于采用PCL语言的打印机来说,WinCE已经提供了驱动,是不是就不需要自己开发了?
所以我结论是:WinCE下根本无法自己开发打印机驱动,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当然是可以的了。
微软已经为了Printer驱动设计好了MDD,参考WINCE 5.0的帮助文档
Developing a Device Driver > Windows CE Drivers > Printer Drivers > Printer Driver Development Concepts>Printer Driver Architecture
对于支持PCL的打印机,微软只是提供了一个sample!注意,只是sample,只能发挥打印机的打印功能,如果我的打印机还支持打印mail功能等其他功能,微软这个dll并不能帮你,还是需要你来开发。

网友:
还没有玩过打印驱动呢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呢? 去看下wince下的printer的架构就行了.

网友:
以后如果有机会做,再回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