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dDevice和IRP_MJ_READ的问题

楼主:
问题背景:修改diskperf,开发磁盘过滤驱动,想要拦截IRP_MJ_READ

问题现象:读写和创建分发指向修改正常,AddDevice可以正常添加过滤驱动,PNP操作正常,也可正常卸载,但没有任何磁盘操作被拦截,IRP_MJ_READ/WRITE/CREATE的分发处理都没有被调用

问题:
1)
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CREATE]= DiskCreate;//打开
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READ]  = DiskRead;        //读过滤
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WRITE] = DiskCacheWrite;//写过滤
为什么没有被调用?有哪些原因可以导致该现象?
2)
NTSTATUS DiskAddDevice(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IN PDEVICE_OBJECT PhysicalDeviceObject)
{....
            status = IoCreateDevice(DriverObject,                        //目标驱动对象
                            DEVICE_EXTENSION_SIZE,        //设备扩展信息大小
                            NULL,                                        //不详
                            FILE_DEVICE_DISK,                //文件磁盘设备
                            0,
                            FALSE,
                            &filterDeviceObject);        //获得的过滤设备对象

....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filterDeviceObject, PhysicalDeviceObject);
....}

IoCreateDevice如何创建一个过滤设备?有无详细参数说明?是选FILE_DEVICE_DISK还是FILE_DEVICE_UNKNOW?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理论上讲是将过滤驱动附加到物理设备上,但该传入物理设备是什么?如何指定过滤某种或某个物理设备?

网友:
windows api里磁盘操作函数
HANDLE diskh=CreateFile("\\\\.\\PhysicalDriver0",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DWORD ret;
char buf[100];

DeviceIoControl(diskh,
                IOCTL_DISK_PERFORMANCE,
                NULL,
                0,
                buf,
                100,
                &ret,
                (LPOVERLAPPED)NULL);

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
问题已经自己搞定了,是INF文件没写对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CreateFile和DeviceIoControl是在API层的调用
可惜我写的是个驱动,不过开发管理部分时一定用得上,谢谢了

网友:
搂主能不能讲讲如何更改inf文件,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朋友, 我也是拦截不到. 但我的inf是ddk上例程自带的, 上边就往disk.sys上加了上部过滤.
指点一下.

网友:
不看不知道, 陈年老帖,惭愧 落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