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永久保存区域的大小

楼主:
在做永久保存问题的时候,盘符出现了.应该是成功了.但一看大小为64MB,结果一关机,系统就开不开了...分析原因决的是改注册表的时候,把整个FLASH给格式掉了。所以,把板子给恢复出厂设置后,就好了.烧上NK.NB0就又可以用了...所以我想问问,通过修改注册表设置永久保存的时候,怎么设置永久保存的区域,比如我就想区域从物理地址0x40000开始 到0x2000000结束,应该怎么设置
谢谢了

网友A:
在loader.h中找到
#define RESERVED_BOOT_BLOCKS       0x6f0  //系统保留的空间,其它的空间为nandflash盘
#define IMAGE_START_BLOCK           RESERVED_BOOT_BLOCKS

网友:
也可以用通过标志成坏块的设置永久保存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oader.h中找到
#define   RESERVED_BOOT_BLOCKS               0x6f0     //系统保留的空间,其它的空间为nandflash盘
#define   IMAGE_START_BLOCK                       RESERVED_BOOT_BLOCKS

-------------这是用来设置 FAT部分的flash大小的

网友:
1 你是HIVE-BASED注册表还是RAM-BASED注册表;
2 如果是ram-based,WriteRegistryToOEM可以自己实现做到把注册表内容写到指定nand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