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网PING不通

楼主:
最近几天很郁闷,IP网站显示的我机器的IP是222.176.226.*,可我自己PING不通自己外网的IP。我只能PING服务商的内网IP(10.0.51.2)和我自己局域网的IP(192.168.0.*)。但前几天的外网IP,有时还是可以PING的,这几天的IP怎么试都不行。
怎么回事?这让我怎么做中心机与其他的机器相连

网友:
局域网的IP肯定是可以的,自己的外网PING不通?你看看PING 163。COM试试看

网友:
拼163是通的,拼自己的外网地址不通。

网友:
原来还是可以拼的,只是动态而已。现在拼不通了,怎么办,连个IP都没有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路由器上的防火墙被打开了,禁ping了呢?!这也是有可能的。。。检查一下!

网友:
IP网站显示的我机器的IP是222.176.226.*并不是你的实际地址,这个IP对应了很多计算机,每个计算机是通过端口号区分的。

网友:
不过外网的服务器是可以ping通的比如163.com或者sohu.com等。

网友:
你是做无线拨号从服务商那里自动获得的IP地址吧?那个地址不一定能Ping通的,有可能服务商那里做了一些限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询ip什么的,显示的外网ip是你的路由器的ip,不是你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