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嵌入式linux用2.4还是2.6多些?

楼主:
希望用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
2.6好些
2.6更接近面向对想的思想

网友:
我用的还是2.4

网友:
其实做一些简单的驱动也不怎么用面相对象啊。这两个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看个人习惯吧,不过2。6确实要好一些,用2。4习惯了,懒得换!

网友:
我现在都是用的2.4。

网友:
换了2.6后就再没换过,不过对于一般的应用差不多。

网友:
2.6对于2.4还是升级了很多东东,可以移植一个2.6玩玩。。。

网友:
强烈建议用2.6,不要再用2.4了。现在arm-linux邮件列表几乎对2.4的问题不予回答了,2.6有广泛的社区支持。

网友:
使用2.4的比较多,2.6还是比较大,不适合做嵌入式

网友:
觉得2.6好用些

网友:
使用2.4的多,不过2.6是个必然的趋势

网友:
2.6
2.6更稳定.修正了BUG
至于大小,你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剪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