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上位机,下位机啊,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什么叫上位机,下位机啊,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上就是PC
下就是MUC,DSP,ARM 等构成的系统

网友:
上面是相对的...

我觉得驱外应该以对人而言

也就是,如果两个部分,和人近的一端(接收人的指令,给人反馈信息等)这就是上位机

更接近应用功能的那一端就是下位机,它体现功能应用,像传感器,逻辑控制

嘿嘿

我的小见,有问题就直接拍就是了...

网友:
上位机和下位机,一般是指集中控制系统中的PC机和现场的工控机。上位机(PC机)主要用来发出操作指令和显示结果数据,下位机(工控机)则主要用来监测和执行上位机的操作指令。举个例子,蓄电池生产中,需要按工艺要求进行充电和放电。现场有许多工位,各自配有智能的充放电设备,它们就是“下位机”。整个车间有一台PC机来集中管理,这就是“上位机”。
上位机软件一般用高级语言编程,如BASIC、C,有比较丰富的图形界面。下位机的编程,依所用的MCU而异,以汇编为主。
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的通讯,常见是RS-232,RS-485,当然还有很多,但都是串行方式。特别是“一对多”的RS-485用得最普遍。

网友: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的计算机,一般是PLC/单片机之类的。上位机发出的命令首先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根据此命令解释成相应时序信号直接控制相应设备。下位机不时读取设备状态数据(一般模拟量),转化成数字信号反馈给上位机。简言之如此,真实情况千差万别不离其宗。上下位机都需要编程,都有专门的开发系统。
    另外,上位机和下位机是通过通讯连接的“物理”层次不同的计算机,是相对而言的。一般下位机负责前端的“测量、控制”等处理;上位机负责“管理”处理。下位机是接收到主设备命令才执行的执行单元,即从设备,但是,下位机也能直接智能化处理测控执行;而上位机不参与具体的控制、仅仅进行管理(数据的储存、显示、打印......人机界面等方面)。常见的DCS系统,“集中-分散(集散)系统”是上位机集中、下位机分散的系统。
    在概念上,控制者和提供服务者是上位机.被控制者和被服务者是下位机.也可以理解为主机和从机的关系.但上位机和下位机是可以转换的.
    两机如何通讯,一般取决于下位机。TCP/IP一般是支持的。但是下位机一般具有更可靠的独有通讯协议,购买下位机时,会带一大堆手册光盘,告诉你如何使用特有协议通讯。里面会举大量例子。一般对编程人员而言一看也就那么回事,使用一些新的API罢了。多语言支持功能模块,一般同时支持数种高级语言为上位机编程。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的计算机,一般是PLC/单片机之类的。上位机发出的命令首先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根据此命令解释成相应时序信号直接控制相应设备。下位机不时读取设备状态数据(一般模拟量),转化成数字信号反馈给上位机。简言之如此,真实情况千差万别不离其宗。上下位机都需要编程,都有专门的开发系统。
    在概念上
    控制者和提供服务者是上位机
    被控制者和被服务者是下位机
    也可以理解为主机和从机的关系
    但上位机和下位机是可以转换的
    两机如何通讯,一般取决于下位机。TCP/IP一般是支持的。但是下位机一般具有更可靠的独有通讯协议,购买下位机时,会带一大堆手册光盘,告诉你如何使用特有协议通讯。里面会举大量例子。一般对编程人员而言一看也就那么回事,使用一些新的API罢了。多语言支持功能模块,一般同时支持数种高级语言为上位机编程。
    上位机——PC
    下位机——MC
    我感觉很有道理,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bacuo

解释的好详细啊

网友:
历经4年,6个回复
真是好玩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啊,刚接触这个,谢谢了!

网友:
上位机——指手画脚的那个;
下位机——埋头苦干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真形象 呵呵

我刚开始还想说电脑上那个和板子上那个来着

网友:
我还以为放在台子上还可以运行的电脑叫上位机,放在台子下面的破电脑叫下位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挺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