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时的把文件保存到storage memory下?

楼主(2007-10-24):
如何实时的把文件保存到storage memory下?
进程A,B. 我在B中保存BITMAP文件(<100K). 然后通知A去打开文件.这时在A中无法打开BITMAP文件(因为B还在使用这个文件).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在B中fclose这个文件后就可以立即保存到storage memory下或者B不在使用这个文件,以便A可以打开这个文件?
storage
memory
如何

网友A:
使用事件(event),在2个进程中创建一个相同名称的有名事件,那么它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事件,然后就可以用这个事件来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B:
"使用事件(event),在2个进程中创建一个相同名称的有名事件,那么它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事件,然后就可以用这个事件来达到你的目的"
-- 能详细说下么? 多谢

网友C:
fflush可以直接把内存中的东西保存到文件中,然后fclose。
其它就是进程间的同步了。这个用event就行了。
CreateEvent(NULL, FALSE, TRUE, 你的event的名字);
你的event的名字:在两个进程中使用相同的名字,那么它们在系统中其实就是同一个event。
这个名字最好用工具生成的GUID。
具体用法就不多说了。

网友D:
fclose后是不是文件就已经存放在指定目录下了.比如: \\Temp\\下?那这个时候去读文件应该是可以读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