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再写入文件时如何换行?如何进行控制?

楼主:
如题

网友:
回车换行\r\n

网友:
我想实现的是随时地向txt中写入,可是每次都是把原先得给覆盖了,代码如下:
CString   strNL;
CFile   m_fSaveFile;
TCHAR*    pFileName   =   _T("\USB Storage\\Text.txt");
m_fSaveFile.Open(pFileName,CFile::modeCreate   |   CFile::modeReadWrite   |   CFile::typeText);
strNL.Format(_T("\r\n"));
CString   str1=m_list1.GetItemText(nItem,0)+L" "+m_list1.GetItemText(nItem,1)+L"  "+m_list1.GetItemText(nItem,2)+L" "+m_list1.GetItemText(nItem,3)+strNL;
        m_fSaveFile.Seek(0,CFile::current);
        m_fSaveFile.Write((void*)(LPCTSTR)str1,str1.GetLength()*2);
        m_fSaveFile.Close();
不知为什么?怎么来控制我要加入的位置?急!在线等!

网友:
因为你以create模式打开文件的。
如果你的意思是要改文件中某个位置的数据,那么我想只能先把文件中的内容全部读出来,然后找到你要修改的位置并作对应修改,再把改好的数据保存到文件中,覆盖原来的内容。

网友:
现在我的代码是:
count++; //定义计数值
pFileName   =   _T("\\USB Storage\\Text.txt");
m_fSaveFile.Open(pFileName,CFile::modeCreate   |   CFile::modeReadWrite   |   CFile::modeNoTruncate);
  strNL.Format(_T("\r\n"));
CString   str1=m_list1.GetItemText(nItem,0)+L" "+m_list1.GetItemText(nItem,1)+L"  "+m_list1.GetItemText(nItem,2)+L" "+m_list1.GetItemText(nItem,3)+strNL;

if(count%5==0)
{
        m_fSaveFile.SeekToBegin();//先定位到文件shou部
}
else
{
        m_fSaveFile.SeekToEnd();//先定位到文件尾部
}

        m_fSaveFile.Write((void*)(LPCTSTR)str1,str1.GetLength()*2);
        m_fSaveFile.Close();
我想实现的是每页最多存5条记录,第六条就覆盖第一条,第七条覆盖第二条,如此循环,耳蜗以上是超过五条后都是覆盖第一条。不知怎么实现?谁能帮帮忙呀?

网友:
if(count%5==0)
{
        m_fSaveFile.SeekToBegin();//先定位到文件shou部
        count = 0;//加上这一句试试
}
另外else部分去掉

网友:
谢谢JamesXing(破破) ,我现在使用了数组,每次对数组的不同元素赋值,总算是解决了,还是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