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类似资源管理器的界面程序

楼主:
用EVC实现这个功能,界面方面用WTL,希望有大虾指点下

现在很是困惑,不知道如何着手...

网友:
现在做个地址栏,用WTL的模式,如何创建这个ComboBox??

哪位大虾帮忙呀....

网友:
ComboBox列表中我选中个目录,如何实现进入目录功能

即跟ListView关联起来,触发的消息是Notify吗?

LRESULT OnNotify(UINT u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BOOL &bHandled)
        {
                LPNMHDR lpnm = (LPNMHDR)lParam;
                if(lpnm->hwndFrom == m_wndListView.m_hWnd)
                {
                        LPNMLISTVIEW lpnmlv = (LPNMLISTVIEW)lParam;
                        switch(lpnmlv->hdr.code)
                        {
                        case NM_DBLCLK:
                                return OnLVItemDoubleClick(lpnmlv);
                        case NM_CLICK:
                                //return OnLVItemClick(lpnmlv);
                        default:
                                break;
                        }
                }
                else if(lpnm->hwndFrom == m_wndCombo.m_hWnd)//这边能运行吗?
                {
                        if(lpnm->code == CBN_SELCHANGE)
                        {
                                OnComboChange();
                        }
                }

                return 0;
        }

这段代码还能运行正常?

网友:
具体的细节是你自己开发的事了,没有明确的问题,就没人回答的。

网友:
现在具体问题是这样:ComboBox 当我选择下拉列表中的某个条目,这个动作触发的

消息函数是什么,怎么实现这个响应?? OnNotify()还可以?

网友:
...  /* Other code. */

   case CBN_SELCHANGE:
      hCombo = LOWORD(lParam);  /* Get combo box window handle. */

   /* Get index of current selection and the text of that selection. */

      index = SendMessage(hCombo, CB_GETCURSEL, (WORD)0, 0L);
      SendMessage(hCombo, CB_GETLBTEXT, (WORD)index, (LONG)buffer);
      break;

   ...  /* Othe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