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DDNS?什么是DNS

楼主:
什么是DDNS?什么是DNS?

DDNS(Dynamic Domain Name Server)是动态域名服务的缩写!DDNS是将用户的动态IP地址映射到一个固定的域名解析服务上,用户每次连接网络的时候客户端程序就会通过信息传递把该主机的动态IP地址传送给位于服务商主机上的服务器程序,服务项目器程序负责提供DNS服务并实现动态域名解析。

主要作用:宽带营运商大多只提供动态的IP地址,DDNS可以捕获用户每次变化的IP地址,然后将其与域名相对应,这样其他上网用户或者网络设备就可以通过域名来与使用动态IP的用户交流了。

-----------------------------------------

什么是DNS?

DNS,Domain Name System或者Domain Name Service(域名系统或者域名服务)。域名系统为Internet上的主机分配域名地址和IP地址。用户使用域名地址,该系统就会自动把域名地址转为IP地址。域名服务是运行域名系统的Internet工具。执行域名服务的服务器称之为DNS服务器,通过DNS服务器来应答域名服务的查询。

1、DNS就是域名服务器,他的任务就是确定域名的解析,比如A记录MX记录等等。

2、任何域名都至少有一个DNS,一般是2个。但为什么要2个以上呢?因为DNS可以轮回处理,第一个解析失败可以找第二个。这样只要有一个DNS解析正常,就不会影响域名的正常使用。

3、如何确定域名的DNS

很简单到www.dhipcam.com输入你要查询的域名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是国际域名管理中心。唯一的权威。只要这里能查到某个域名,就表示域名是生效的。它说你什么时候到期,就是什么时候到期。

4、有效的DNS表示当前正在起作用的DNS服务器是谁,比如查询结果是NS.XINNETDNS.COM、NS.XINNET.CN( )就表示当前域名是由NS.XINNETDNS.COM、NS.XINNET.CN( )负责解析。其他DNS的设置,都是无效的。

5、DNS是可以修改的。修改以后需要24-72小时以后,全世界才能刷新过来。internic的信息一般在24小时以后可以看到。另外,修改的过程,并不表示域名会停止解析,只要你在2边都做好了解析。如果生效了就是新的DNS在起作用。如果没生效。就是旧的DNS在起作用。要么生效,要么不生效。不存在2个都不起作用的时间。所以域名解析,不会中断。前提是两边都做了解析。

6、DNS是有缓存的。

1)访问者的电脑;2)你的ISP接入商。

简单举例:比如你访问www.dhipcam.com,你的电脑首先查询本机上有没有缓存www.dhipcam.com的记录。如果有就直接调用不再去查寻。就是说如果你前面刚访问过www.dhipcam.com,这个时候就算电信的DNS和NS.XINNETDNS.COM、NS.XINNET.CN( )都不能解析。也是能够正常解析出域名的。

清除本机DNS缓存方法很简单。关闭IE然后清除历史记录,或者重启电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isp接入商的DNS的缓存。

isp就是当地网络接入商。比如我们这里的福建电信;福州网通、南平铁通等等。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isp的DNS和NS.XINNETDNS.COM、NS.XINNET.CN( )这样的DNS是不同的。NS.XINNETDNS.COM、NS.XINNET.CN( )只负责具体的解析,不负责缓存。isp的DNS只负责查询和缓存,不负责解析。

简单描述下刚才访问www.dhipcam.com的情况。如果本机上不存在www.dhipcam.com的记录。你的电脑就会去查询当地ISP的DNS。isp的DNS只有缓存。就是说他会检查有没有www.dhipcam.com的缓存。如果有,他就直接把www.dhipcam.com 的记录发送给用户。用户也就能访问了。如果ISP的缓存里面也没有www.dhipcam.com 的记录,那么他进一步去查询askbaidu.com的DNS是什么?然后再到对应的DNS上直接去取得数据,并返回给用户。当第一个用户访问了www.dhipcam.com以后,isp的dns上也就开始缓存了www.dhipcam.com 的记录。以后他就不必再去 NS.XINNETDNS.COM、NS.XINNET.CN( )去找了。除非有新的域名,他才会去查。比如访问bbs.askbaidu.com的时候,他就要重新去查了。

7、isp的DNS缓存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1个小时。前后2次间隔1个小时的话,他就去域名的DNS上重新取得数据。这里说的是最前面一次和当前的比较。也就是说如果时间差距较大,就重新去域名的DNS服务器上找。所以刷新就变的很有必要,否则缓存了一次以后。域名记录改了以后。ISP就永远不去找新的记录了。知道了这个原理以后,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原来没有的记录注册并生效会很快。修改的话生效会很慢。就是因为缓存的原因。但如果没有缓存,访问的效率会很低,因为任何一次输入www.dhipcam.com都得跑到NS.XINNETDNS.COM、NS.XINNET.CN( )去查询记录。

备注:很多域名商的域名解析系统也不是实时刷新的。一般会设置下时间,比如10分钟.就是说,你设置了一个新的A记录以后,域名服务器会在10分钟内为你添加。目的就是为了节约服务器资源。怕客户的DNS不断的刷新记录。刷新记录肯定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且刷新过程中是不能解析的。另外刷新过程大概5秒。就是说这个5秒内域名商的的DNS是不能用的。

网友:
每步动态解析是国内最稳定的动态解析软件之一,提供服务6年,6年来,每步的服务越来越稳定,到目前为止注册用户已有几百万之多,二级域名全免费提供给客户使用,免费下载客户端,并且每步公司承诺二级域名永久免费。